IAR一退出Debug就停止工作

楼主:
5芯积分
用IAR向MSP430G2下载程序,debug运行环境没有问题,程序也可以下进去,就是一点退出debug就会弹出一个IAR遇到问题已停止工作,已经卸了重装好几次,也换了个高版本的IAR,都没有解决问题。求助大神的指点!!!

网友A:
我建议你先试一下:1. 让该软件拥有管理员权限;2. 在兼容性方面看看;3. 如果以上两个都不行的话,要不要我丢个我的iar给你,我的这个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先试一下:1. 让该软件拥有管理员权限;2. 在兼容性方面看看;3. 如果以上两个都不行的话,要不要我丢个我的iar给你,我的这个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

管理员权限和兼容性也试过,高版本的IAR我也装了,感觉像是系统的底层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前段时间用的好好地,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实在不行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坐看大神分析!

网友:
这个在连不上调试器或者目标板是发现过.连上一般不会发现.具体那真要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权限和兼容性也试过,高版本的IAR我也装了,感觉像是系统的底层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前段时间用的好好地,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实在不行只能重装系统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看看要不要我丢个一个iar的软件给你,反正我的是没有出现过这个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