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Studio JTAG ICE仿真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啊,串口可以检测到,芯片连线也没有问题,我从新搞了3块新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仿真器没有检测到芯片。先检查一下仿真器和芯片的连接。

网友:
这个的意思是检测到仿真器的,但是ID不对。这个需要你重新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