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电源切换管理模块

楼主:
有几个DC电池组,当一个电池组即将耗尽时候,自动切换到,另一个电池组。制作一个这样的电源管理切换模块需要哪些部件,继电器?MCU?谁能给晚辈提供一个大概的思路和方法!谢谢。大家可以给我分析分析,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是模拟电路可以解决的,不用CPU控制。

网上电路很多,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如果楼主准备使用MCU,至少楼主还需要一个装置,用来测量电压。测量出电压之后,MCU才能够做判断。
当然,某些MCU自带AD,那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好想法 坐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