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 烧写程序时出现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楼主:
网上找的一些方法也尝试了  也重启了电脑 重启了程序 还是不行啊 求帮助  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你的FLASH DOWNLOAD里面的芯片配置没有?还有烧程序的接口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SH DOWNLOAD里面的芯片配置没有?还有烧程序的接口图呢?

我又传了两张

网友:
我量了一下电压,3.29V

网友A:
那你用的是SWD模式,我们也一直用这个,从来没出过问题。给你一个参考:
1. 确保接线正确,JLINK的TMS位是SWDIO,TCK是SWCLK;
2. 我们的转接板上面,这些信号线全部用10K上拉到3.3V;
3. FLASH DOWNLOAD你也要配置,如下图:

4. 接触要紧固,同时要防止接触面氧化等,总之接触一定要良好,否则会问题不断的。

网友:
第2张图 说明已经找到单片机了 FLashdownloa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的是SWD模式,我们也一直用这个,从来没出过问题。给你一个参考:
1. 确保接线正确,JLINK的TMS位是SWDIO,TCK是SWCLK;
2. 我们的转接板上面,这些信号线全部用10K上拉到3.3V;
3. FLASH DOWNLOAD你也要配置,如下图:

4. 接触要紧固,同时要防止接触面氧化等,总之接触一定要良好,否则会问题不断的。

这个有配置

网友B:
选swd下载就好了啊,第二张图就对了啊。swd的选jtag下载会提示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swd下载就好了啊,第二张图就对了啊。swd的选jtag下载会提示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SW 不能在线调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W 不能在线调试啊

1\DEBUG同样要设置为swd
2\降低速度到1M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DEBUG同样要设置为swd
2\降低速度到1M试试

DEBUG同样要设置为SWD什么意思?降到1M不行

网友B:
一楼最后一张图的后两个选项卡都要设置,会不会是你只设置了最后一个,没有设置倒数第二个“debug‘

像这样,如果设置了请无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最后一张图的后两个选项卡都要设置,会不会是你只设置了最后一个,没有设置倒数第二个“debug‘

像这样,如果设置了请无视我

设置了

网友:
之前的工程有没有用到JTAG的端口呢,检查一下

网友:
选择SWD模式就可以,同JTAG一样,只不过是两根数据线,接下来在flash download下添加对应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下你的硬件电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你忙了半天,结果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上次就有个朋友软件调试出现问题,结果是硬件的问题,好像是个跳帽没加
其次, 这个调试你一方面注意下jtag的仿真速度;另一方面,keil的那个debug的选项中的use的那个选项中除了你选的那个之外,还有和jlink相关的字样的选项吗?
最后,看看别人的设置,一定要仔细的对比,否则一个小选项忽略了,可能还是不OK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还没改boot0  再找找。。。。

网友:
我这swd可以,jtag找不到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