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的指标问题

楼主:
系统设计要求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0-10  而且增益的线性度不低于1%,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怎样测试数据才能体现出线性度不低于1%???

是固定输入信号,然后改变放大倍数;还是固定增益,改变输入信号??

网友A: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怎样测试数据才能体现出线性度不低于1%?”
前面说的是“增益的线性度”,后面就成了“线性度”了。
猜测是作业。把题目完整贴出来吧。只贴片言只语很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怎样测试数据才能体现出线性度不低于1%?”
前面说的是“增益的线性度”,后面就成了“线性度”了。
猜测是作业。把题目完整贴出来吧。只贴片言只语很容易造成误解。

(1)放大器的低频及直流最大不失真输入、输出信号幅度不低于±3V;
(2)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可设置为三档:0.01-1.00K,1.0K-10.0K,10K-100K,放大器在同一档位时增益线性度不低于1%,分辨力不低于1%;
(3)增益为100时,在DC-1MHZ带宽范围内,输出大信号幅度波动不超过5%;
(4)增益为100时、输入端短路,输出端电压值不超过±5mV;
(5)输入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大于10MΩ或50Ω,并有过压保护能力;
(6)放大器输出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50Ω或0;

任务是设计一个放大器 ,第二个指标的那个增益线性度不知道该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放大器的低频及直流最大不失真输入、输出信号幅度不低于±3V;
(2)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可设置为三档:0.01-1.00K,1.0K-10.0K,10K-100K,放大器在同一档位时增益线性度不低于1%,分辨力不低于1%;
(3)增益为100时,在DC-1MHZ带宽范围内,输出大信号幅度波动不超过5%;
(4)增益为100时、输入端短路,输出端电压值不超过±5mV;
(5)输入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大于10MΩ或50Ω,并有过压保护能力;
(6)放大器输出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50Ω或0;

任务是设计一个放大器 ,第二个指标的那个增益线性度不知道该怎么测量?

你们老师的题目,不大容易理解。
1、第(2)条:0.01-1.00K,1.0K-10.0K,10K-100K,这个“K”是什么意思?增益本来是个无量纲的纯数,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并没有单位。为何要加上个“K”?通常大写“K”表示“开尔文”。如果“K”表示1000,那是不得了的放大器,其增益带宽积相当大。即使去掉“K”,三档增益变化范围不等。第一档变化范围是100,第二档和第三档变化范围是10。
2、看不懂“分辨力”。按道理说,增益变化采用数字方式控制(离散)才有分辨率问题,连续控制则不存在分辨率。可是全篇并未要求采用数字控制方式。
3、猜测“增益线性度”是某档增益与增益控制之比。如果是的话,在一档范围内选择几个频率,分别测量增益,再读出增益控制(数字),其比值即为“增益线性度”。当然,增益控制也要测量多个值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