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能循环,过一会就卡死了

楼主:
程序烧写成功能循环,运行一会儿就卡死了,用J-link调试就会卡到hardfault hander(),查了LR=0xfffffff9,根据网上的人说查MSP,MSP=0x20000738,之后该怎么解决呢?求助!!!!!!!

MSP 地址

MSP 地址

网友:
好几个程序都是循环了,然后突然就卡死了

网友A:
看汇编代码,找到0x20000738地址的语句,不是看memery

网友:
movs ro,ro然后呢,怎么办

网友B:
说错了,是0000 movs r0,r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汇编代码,找到0x20000738地址的语句,不是看memery

是 0000 MOVS r0,r0  将r0传送给r0,之后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是0000 movs r0,r0

对应那一段C程序,就重点检查那里,或前后设断点看具体是那一句出现的。一般是内存访问越界溢出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那一段C程序,就重点检查那里,或前后设断点看具体是那一句出现的。一般是内存访问越界溢出之类的

原先的地址是停在了整个程序的最后一个“}”前,按你的方法在前前个语句“cha++;”前设了断点,汇编对应的是
0x08000440 4806 LDR r0,[pc,#24];@0x0800045C,以前学汇编没碰到过LDR,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整个语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办啊

网友:
1、单单汇编这句话应该是把@0x0800045C立即数放入PC,也就是跳转到这个地址的意思。--我猜的
2、你在前设断点直到能正常执行到断点处位置,之后的语句就应该是发生错误的地方。

网友C:
查看0x20000738的时候你的程序执行到哪一步了,这个地方有没有少什么分号呀,什么的。可能还是程序方面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D:
估计是内存泄漏,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看0x20000738的时候你的程序执行到哪一步了,这个地方有没有少什么分号呀,什么的。可能还是程序方面需要优化一下。

少分号之类的,应该在编译时就会出错了啊,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内存泄漏,检查一下

内存泄露是什么情况?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分号之类的,应该在编译时就会出错了啊,不是这个原因吧

有些分号,编译器不会报错哦,我给举个例子:while(1)  和   while(1);不一定的哦,这个你仔细检查下还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分号,编译器不会报错哦,我给举个例子:while(1)  和   while(1);不一定的哦,这个你仔细检查下还是好的。

程序能循环,只是突然卡住不动了,应该不是这一类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泄露是什么情况?不懂

比如动态分配的内存不回收,等导致的。也有可能是数组越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循环,只是突然卡住不动了,应该不是这一类问题

恩恩,那就再检查下你的语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比如动态分配的内存不回收,等导致的。也有可能是数组越界

要是出现这种问题,改怎么解决?哎,我被这问题折磨了好几天,身边又没个人帮下,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是出现这种问题,改怎么解决?哎,我被这问题折磨了好几天,身边又没个人帮下,哎!

贴代码和工程吧,你的环境别人猜不出来,得靠你自己详细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代码和工程吧,你的环境别人猜不出来,得靠你自己详细描述。

代码如下,输出三路PWM控制RBG三灯,定时中断转换颜色。
#include "stm32f10x.h"
u8 num=0,cha=0;
void RCC_Conf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RCC_APB1Periph_TIM3|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
void GPIO_Conf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_Confguration(u16 shu,u16 fenpin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shu;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fenpi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shu;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fenpi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PWM_Confguration()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int mai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SystemInit();
          RCC_Confguration();
          GPIO_Confguration();
          Timer_Confguration(2000,0);
          PWM_Confguratio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while(1)
         {
                 if(cha==1){
             TIM2->CCR2 = 1000;
             TIM3->CCR3 = 2000;
             TIM3->CCR4 = 2000;
                         }
                         if(cha==2){
                         TIM2->CCR2 = 2000;
             TIM3->CCR3 = 1000;
             TIM3->CCR4 = 2000;
                         }
                         if(cha==3){
                         TIM2->CCR2 = 2000;
             TIM3->CCR3 = 2000;
             TIM3->CCR4 = 1000;
                         }
                         if(cha==4){
                         TIM2->CCR2 = 2000;
             TIM3->CCR3 = 1000;
             TIM3->CCR4 = 1000;
                         }
                         if(cha==5){
                         TIM2->CCR2 = 1000;
             TIM3->CCR3 = 2000;
             TIM3->CCR4 = 1000;
                         }
                         if(cha==6){
                         TIM2->CCR2 = 1000;
             TIM3->CCR3 = 1000;
             TIM3->CCR4 = 2000;
                         }
                         if(cha==7){
                         TIM2->CCR2 = 1000;
             TIM3->CCR3 = 1000;
             TIM3->CCR4 = 1000;
                         }
                 }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num++;
                 if(20==num)
                         {
                         num=0;
                         cha++;
                         if(8==cha)
                                  cha=1;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

网友F: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呢?

老早的帖子了 早解决了

网友:
我使用STM32单片机遇到了两次这种问题:1   Flash的读取时间引起的程序死机;2  晶振使用频率太高,变成160Mhz了,超出了80MHZ,没有发现,这两个原因。

网友F:
你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 是内部时钟问题 程序运行到某个时刻(这个时刻不定)就卡死了。调试时,等待一段时间就跳到那个错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