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的MP3(开源)

楼主:
    本系统主要由MSP430G2553单片机和DAC8411数模转换芯片组成,MCU通过SPI串行协议读取SD卡的音频文件,将音频文件发送给DAC8411(16位的DA转换器)音频解码,解码后的音频信号经功率放大器放大后驱动电声转换器件发出声响,系统另外配备有由键盘和LCD组成的人机交互功能,整个系统简洁、功能完善。作品功能介绍请看: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3150&page=1#pid1865638

关于NOKIA5110液晶及按键的电路连接图程序里面很清楚,大家看程序应该很快可以看懂。
至于菜单程序大家可以参考本坛前辈的一个帖子写的比较好。另外必须说明本系统很多地方参考了傅强,杨艳两位老师所编著的《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一书。在这里对这两位博学多识,诲人不倦的老师表示感谢!

系统总图

系统总图

DAC8411电路图

DAC8411电路图

OPA301音频放大电路图

OPA301音频放大电路图

SD卡电路图

SD卡电路图

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路图中shell和det接口分别是什么作用?为什么我在我的模块上找不到呢?网上的模块里 ...

没有的,就不要连,可能是模块已经内联了,对了不懂得地方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 (指导书)这个资料参考

网友B:
系统没体现VS1003啊?难道你用的软解MP3?

网友C:
部分图片打不开,是在本地上传的吗

网友D:
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标题说G2553,到正文里面又5529了,又说用VS1003,后面又是DAC了,看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没体现VS1003啊?难道你用的软解MP3?

确实没有使用VS1003,也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软解,是播放的WAV格式音频文件,DA转换输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标题说G2553,到正文里面又5529了,又说用VS1003,后面又是DAC了,看蒙圈了。

不好意思,本人偷懒了,前面一段是我在实验期间开始时为另外的一套方案写的报告,后来因为芯片烧毁中途放弃了。在这里就复制黏贴过来了,前面的没注意修改。http://wenku.baidu.com/view/30ba39ade2bd960590c677d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标题说G2553,到正文里面又5529了,又说用VS1003,后面又是DAC了,看蒙圈了。

不好意思,主芯片是G2553,没用VS100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部分图片打不开,是在本地上传的吗

不是啊,我是直接鼠标右键复制黏贴过来的,昨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我是直接鼠标右键复制黏贴过来的,昨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图片不能直接复制,需要从本地上传,你在编辑框的地方看到图片上传的按钮了吗

网友:
下载看一看怎么样这个

网友F:
请教一下不是很明白,我也在SD卡里存了音乐,为什么程序不好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不是很明白,我也在SD卡里存了音乐,为什么程序不好使呢

第一你要是存的WAV格式文件,第二要是对应码率(这里是22KHz),第三用WINHEX查看所存音频文件的物理地址后改写程序相对位置,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继续提问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路图中shell和det接口分别是什么作用?为什么我在我的模块上找不到呢?网上的模块里也没有类似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