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用到以太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第一:同一个板子上的2个PHY,直接TX1(+/-)-->RX2(+/-),RX1(+/-)-->TX2(+/-),不使用网络变压器,距离在3cm左右,这样是否可行?

第二:关于网络变压器。

前提条件:不考虑PHY是否支持HP Auto-MDIX,变压器输入侧与对应输出侧的信号极性保持一致。

问题:有的网络变压器手册上标有TX+/-、RX+/-,而有的手册没有标,那么这2组变压器(TX+/-和RX+/-)是否可以互换? 同组的TX+和TX-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看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255-1-1.html

没弄过不做猜测

网友A:
关于第二个问题找网络变压器详细的规格书看看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有人试过用我的HELPER2416上的LAN9220对接RTL8305SC,不过变压器,能工作
第二个问题:老老实实按参考设计来,这个准没错,没必要去折腾。要想深入研究,就拿个电感测试仪,测一下各组的电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有人试过用我的HELPER2416上的LAN9220对接RTL8305SC,不过变压器,能工作
第二个问题:老老实实按参考设计来,这个准没错,没必要去折腾。要想深入研究,就拿个电感测试仪,测一下各组的电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您的回复。
其实不是折腾,是现在有这样的需求。汉仁的FAE给我的回复是可以换,但另一家代理的技术支持说不能换,现在模棱两可的,看看论坛有没有人实际用过,用过最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二个问题找网络变压器详细的规格书看看

网络变压器有的标有TX、RX这样的说明,有的是没有标的,汉仁的FAE给我的回复是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