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如何检测负向整流正弦波峰值

楼主:
各位,我搭了一个峰值检测电路,检测经过全波整流之后的正弦波的峰值。由于我是两个正弦波经过整流之后再通过差分放大,也就是说随着输入两个正弦波的幅值大小不同,差分放大电路输出是负向整流正弦波或者是正向整流正弦波都有可能,而且还是动态变化的。但是问题来了,我搭的峰值检测电路只能检测正向整流正弦波的峰值,负向整流正弦波经过峰值检测电路后所得为0。即是峰值检测电路只能检测波形的最大值,我想要在正向整流正弦波时检测正向最大值,负向整流正弦波时检测负向最大值。怎么破?

峰值检测电路

峰值检测电路

正向波检测

正向波检测

负向波检测

负向波检测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分别测量交流信号的正峰值和负峰值?
如果是,那么必须使用两个半波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B:
加一级反相器是否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分别测量交流信号的正峰值和负峰值?
如果是,那么必须使用两个半波精密整流电路。

我的设计是要同时满足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峰值一种是负峰值,而且这两种情况虽然不会同时产生但是会在不同测试距离下产生,即是将测量伸长时是正峰值,缩短时是负峰值,或者相反。   我要在正峰值来时可以检测到正峰值,负峰值来时可以检测到负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反相器是否可以?

目测是不可以的。我的设计是要同时满足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峰值一种是负峰值,而且这两种情况虽然不会同时产生但是会在不同测试距离下产生,即是检测量伸长时是正峰值,缩短时是负峰值,或者相反。现在这样和加一级反相器都是分别只能满足一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设计是要同时满足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峰值一种是负峰值,而且这两种情况虽然不会同时产生但是会在不同测试距离下产生,即是将测量伸长时是正峰值,缩短时是负峰值,或者相反。   我要在正峰值来时可以检测到正峰值,负峰值来时可以检测到负峰值。

首帖电路,把两支二极管反过来,就是测量负峰值。
所以我说:要用两个精密整流电路。至于某一时刻使用哪一个,必须由你自己决定。当然,可以搭个电路来判断现在是你所说的“正峰值”还是“负峰值”,然后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