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是一个气体报警器,为什么仿真的时候灯不亮,蜂鸣器也不叫,大神求教,困扰甚久

楼主:
10芯积分

下面是我的代码,哪里错了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CH4 Data";

uchar code table1[]="CH4:   PPM";

uchar code shu[]="0123456789 ";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st=P3^5;

sbit oe=P3^6;

sbit eoc=P3^4;

sbit d1=P2^3;

sbit d2=P2^4;

sbit d3=P2^5;

sbit xa=P3^7;

sbit jch4=P2^6;

void ad0809_ch4();

void anjian();

void display_ch4(uint);

uint num,b,wan,qian,bai,shi,ge;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int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int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3=1;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

   }

   while(1)

   {

      anjian();

   }

}

void display_ch4(uint s)

{    wan=s/10000;

     qian=s%10000/1000;

     bai=s%1000/100;

     shi=s%100/10;

     ge=s%10;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shu[wan]);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shu[qian]);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shu[bai]);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shu[shi]);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shu[ge]);

}

void ad0809_ch4()

{

   xa=0;

   st=0;

   st=1;

   st=0;

   while(!eoc);

   oe=1;

   b=P1;

   oe=0;

   b=b*40;

   display_ch4(b);

   if(b>5000)

{

   d1=1;

   d2=0;

   d3=0;

}

   if(b<=5000)

{

   d1=0;

   d2=1;

   d3=1;

}

}

void anjian()

{

    if(jch4=0)

    {     while(!jch4);

          while(1)

        {

          ad0809_ch4();

         }

    }

}

protus仿真

protus仿真

网友:
原来是仿真啊 ,不懂了。。直接上板

网友:
用IO口直接连上蜂鸣器 驱动不了吧 灯两边状态一样 当然不亮了

网友:
你这个LED接的太奇葩了,然后蜂鸣器需要三极管来驱动的。建议不要着急把硬件的电路再仔细斟酌一下。

网友:
LED灯接的10K的上拉电阻?这么大电阻,看不出亮度吧?接个560Ω    470Ω 或者330Ω的,会比较亮,另外,你的蜂鸣器加个三极管驱动比较好。

网友:
看不懂~但帮你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