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过载保护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BUCK类型,15,16利用误差放大器实现了过载保护,限制了电流大小,请问这里限制的电流大小就是限制的输出电流的大小吗,应该如何根据电阻计算

网友A:
发错图了  这是全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图了  这是全局图

“15,16利用误差放大器实现了过载保护”
至少应该说“15脚和16脚”吧?

“这里限制的电流大小就是限制的输出电流的大小吗”
是的。

“应该如何根据电阻计算”
注意输入负端和输出负端之间有一支电阻R15。

网友B:
过载保护吗肯定是输出电流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载保护吗肯定是输出电流的保护

按照我的计算方法 是 ((5/R13)*R14)/0.1   经过多次更换电阻,最后让 R13=910欧  R14=47欧 理论上的最大电流是2.5A  可是实测是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