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板学习——放第三版,辛苦大家再给我看看啦~~

楼主:
在此先谢过大家,在大家的指导下我对板子再次进行了调整,现在把第三版放上来~再次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有任何错误,不合理的地方都烦请指正,有什么 好的建议和意见也希望大家能给我说说~~~
非常感谢~~

另外再附上早前两个版本的帖子地址,也可以看看,提醒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898-1-1.html  第一个版本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013-1-1.html  第二个版本

~~最后还是再感谢下下~~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好吧,刚刚huaiqiao跟我说我第三版里面把芯片弄了丝印层的fill后变成图1这个样子了!
  图1

焊盘丢失了。。。。可是可是我的理解是应该是类似这个样子的,如图2
  图2

好吧~问问大家如果不是我理解的那样那图2这样的是怎么弄出来的??

另刚刚把fill填充删除了重新传了三版上来,只删fill无其他更改。

网友A:
楼主能加下扣扣嘛,刚好最近也想学四层板,想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加下扣扣嘛,刚好最近也想学四层板,想交流交流

可以啊~我也是初学四层板来着~你平常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论坛里发帖子问问的,应该坛友们都很厉害也很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加下扣扣嘛,刚好最近也想学四层板,想交流交流

给你发了消息啦,你加下我把~

网友:
赞楼主一个,对参与本次活动的帖子做了一个汇总 4层PCB学习小组帖子进度汇总

网友:
好速度啊,最近忙改论文答辩,线才布了一部分,答辩完还得回家一趟

网友B:
哈哈,请允许我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  楼主在帖子中的截图,这个跟楼主qq上有讨论,如下面的第一个图片,她之前是主控和ddr的pcb的丝印的表面都添加了丝印层的fill,这个表现在最终的打板上面应该是和丝印一样的颜色,白色的油。

针对这个我再谈几点小的看法:

a、 主控上如果添加像右边ddr的丝印层的fill的话,这样应该会盖住主控的pad点。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主控是bga,白色的油会盖住bga的pad点;

b、 楼主说的右边的第二个图,这个的处理应该是楼主的那样(在上面添加丝印层的fill),但是楼主要注意了,人家的这些是过孔,是贯穿整个板子的哦,主         控是bga,所以不能那么处理。

以上是我针对楼主的帖子中的问题的看法,欢迎吐槽。

2. 谈谈对楼主的附件中的板子的看法:

a、我看到一个细节地方,如下面的2d效果图和同一位置的3d效果图,这个地方的gnd的过孔与3.3v太近了,建议地过孔盖油;

b、谈到了过孔盖油,那么我在想主控的bga下面的过孔为什么都不盖油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过孔离相邻的pad点的信号太近了,

      也就难免在焊接的时候造成短路(1. 如果焊接这个主控的一般的操作员工,他如果小手一抖,绝对会短路;2. 不盖油这样自己焊接也增加

      了难度啊。),这个造成的短路很容易在你调试的时候调试不过。图片详见下面的2d效果和3d效果。

c、 晶振包地处理,如下图的第一图(这个是不是晶振我不是很清楚),这种处理很好,很到位。但是第二图的包地处理,我觉得需要像第一图那样并且

      过孔盖油,图片详见如下

d、说到包地处理,我想到了看到过的一些资料中建议对重要信号做包地处理。我在想,如下的差分信号是否包地处理会更好;

e、 如下的第一图,楼主的这种处理真的很到位,就是为了避免走直角走线,添加fill避免;第二图线的间距建议再推挤一下,最起码看起来“等间距”一些,这样

     会更美观;

以上,是小弟对这个帖子中,对附件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欢迎各位坛友参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请允许我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  楼主在帖子中的截图,这个跟楼主qq上有讨论,如下面的第一个图片,她之前是主控和ddr的pcb的丝印的表面都添加了丝印层的fill,这个表现在最终的打板上面应该是和丝印一样的颜色,白色的油。

针对这个我再谈几点小的看法:

a、 主控上如果添加像右边ddr的丝印层的fill的话,这样应该会盖住主控的pad点。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主控是bga,白色的油会盖住bga的pad点;

b、 楼主说的右边的第二个图,这个的处理应该是楼主的那样(在上面添加丝印层的fill),但是楼主要注意了,人家的这些是过孔,是贯穿整个板子的哦,主         控是bga,所以不能那么处理。

以上是我针对楼主的帖子中的问题的看法,欢迎吐槽。

2. 谈谈对楼主的附件中的板子的看法:

a、我看到一个细节地方,如下面的2d效果图和同一位置的3d效果图,这个地方的gnd的过孔与3.3v太近了,建议地过孔盖油;

b、谈到了过孔盖油,那么我在想主控的bga下面的过孔为什么都不盖油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过孔离相邻的pad点的信号太近了,

      也就难免在焊接的时候造成短路(1. 如果焊接这个主控的一般的操作员工,他如果小手一抖,绝对会短路;2. 不盖油这样自己焊接也增加

      了难度啊。),这个造成的短路很容易在你调试的时候调试不过。图片详见下面的2d效果和3d效果。

c、 晶振包地处理,如下图的第一图(这个是不是晶振我不是很清楚),这种处理很好,很到位。但是第二图的包地处理,我觉得需要像第一图那样并且

      过孔盖油,图片详见如下

d、说到包地处理,我想到了看到过的一些资料中建议对重要信号做包地处理。我在想,如下的差分信号是否包地处理会更好;

e、 如下的第一图,楼主的这种处理真的很到位,就是为了避免走直角走线,添加fill避免;第二图线的间距建议再推挤一下,最起码看起来“等间距”一些,这样

     会更美观;

以上,是小弟对这个帖子中,对附件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欢迎各位坛友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这么认真的解释~
1.关于过孔盖油的问题之前一直是叫制版的厂商按过孔盖油要求制作,并不清楚AD里面就有可选过孔盖油的功能,昨天跟你交流这一点才知道,多谢啦,我又get一个技能~
2.第2点问题多谢提醒~回头我再调整一下~话说我自己都没用3D的看过,有时间试试
3.关于晶振包地处理,其中第一章那是个射频座哦,其实我是没考虑到晶振包地这一点,晶振包地不包地有什么影响吗?就是晶振包地是出于什么考虑?以及其他一些信号的包地处理,回头我看看,不过网口那里那么多的差分信号对,我的想法是中间打一些密的过孔过去
4.走线问题我看看调整下。

4.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么认真的解释~
1.关于过孔盖油的问题之前一直是叫制版的厂商按过孔盖油要求制作,并不清楚AD里面就有可选过孔盖油的功能,昨天跟你交流这一点才知道,多谢啦,我又get一个技能~
2.第2点问题多谢提醒~回头我再调整一下~话说我自己都没用3D的看过,有时间试试
3.关于晶振包地处理,其中第一章那是个射频座哦,其实我是没考虑到晶振包地这一点,晶振包地不包地有什么影响吗?就是晶振包地是出于什么考虑?以及其他一些信号的包地处理,回头我看看,不过网口那里那么多的差分信号对,我的想法是中间打一些密的过孔过去
4.走线问题我看看调整下。

4.

对重要信号做包地处理,就是减小信号之间的串扰等等之类的。包地与不包地可能就是稳定性的问题,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哦。  这个只是我的看法。

网友D:
楼主加个QQ可好。QQ102135252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个QQ可好。QQ1021352522

可以啊~已加你了哈~~

网友:
我也要加!!!

楼上说的过孔盖油很重要,因为过孔就起切换层的作用,表面不用焊接,一般都是盖油的。而且不盖油容易氧化或者短路。当然个别特殊的地方可以除外,比如有些电源线上切换层的时候过孔开的比较大,见过有人故意往里面灌锡的。
再一个过孔与焊盘的间距,以前单位要求要间距20mil以上,BGA的管脚比较密,线也比较细,20mil不一定保证,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加!!!

楼上说的过孔盖油很重要,因为过孔就起切换层的作用,表面不用焊接,一般都是盖油的。而且不盖油容易氧化或者短路。当然个别特殊的地方可以除外,比如有些电源线上切换层的时候过孔开的比较大,见过有人故意往里面灌锡的。
再一个过孔与焊盘的间距,以前单位要求要间距20mil以上,BGA的管脚比较密,线也比较细,20mil不一定保证,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大一些。

恩恩,这是个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加油,非常棒

谢谢鼓励哈~~

网友G:
以前没有画过多层板,前两天在坛子上面看到有人出原理图,先不管画出来能不能行!

也就学习学习吧

结果主芯片都出错,以前没有画过这种把几块芯片分成几张图的。

把U1A 添加上这个封装了

结果还是出错,我也是醉了,小弟新人,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没有画过多层板,前两天在坛子上面看到有人出原理图,先不管画出来能不能行!

也就学习学习吧

...

终于搞明白了,需要把所有的子部分都添加上,

网友:
这个。。。。也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已加你了哈~~

楼主加个QQ可好!我最近也是刚学习4层板!79142688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个QQ可好!我最近也是刚学习4层板!791426885

已加

网友:
必须先留个名

网友:
想问下楼主有没有关于4层板的教程或者学习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