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单片机选型

楼主:
请教下大家,现在需要用单片机采集16路的脉冲信号,计算一定时间内的脉冲个数,然后对应的每一路有输出信号,这种选哪个系列的ATMEL 单片机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楼主需求,除了“采集16路的脉冲信号”,对flash、SRAM或者其他硬件资源有没有要求。

或者楼主可以去百度下ATMEL都有什么型号,对应型号的芯片又有什么资源,然后根据自己需求选择

网友:
看脉冲时间了,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可以使用中断,频率高的话,上FPGA或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