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的电子元器件有哪些

楼主:
全国电子设计比赛要到了,不知道要备些哪些芯片,不管赛题类型。大功率的电子元器件怎么理解?大功率的电子元器件有哪些?

网友:
这只是个相对概念。在常规电子产品中,功率都是不大的,通过电流为安培级的就可以认为是“大功率”,但是在电力行业中,其“小功率”都会远远大于常规电子产品中的“大功率”,所以在这里纠结大与小没有意义。
只有相对,没有绝对。

网友:
大功率电子器件,一般指在一定电压下工作时过电流多大。
比如,功率电阻,保险管,大功率二极管,MOS管,大功率三极管,功率电感等等
个人认为,一定工作电压下过电流超过3A,就可认为进入大功率器件范畴。

网友:
“大功率”是相对而言。
例如晶闸管,通常认为是大功率器件。但晶闸管也有TO-92封装,和8050这类小功率三极管一样的大小。
至于双极型三极管,更是有大有小。

网友:
在过压保护元件气体放电管,常规的为小功率,一般为5KA~20KA(8/20uS),我们把超过20KA以上的二极气体放电管称之为大功率气体放电管。具体示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