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的PCB板用直插元件封装效果可好

楼主:
  如题,现在要做一块上限频率为100MHz的PCB板,但身边只有直插元件,不知道这个在效果上有多大的折扣,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以前的FM收音机全部直插件,还单面板,也能工作得很好。

网友:
一样的。
直插器件散热更好,成本低,维护和调试方便。大功率电源还是优选。
直插的相对贴片的功率可以做的大。比如10W的贴片电阻就很难找到。

楼主的100MHz也不算比较高的频率。
如果高频电路板,还是贴片的好,贴片器件高频特性好,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抗干扰能力好处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