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509a的外围模块控制寄存器在哪儿定义?

楼主:
开始看VC5509a,它的手册中讲了内部存储器的映射,如SARAM,ROM等,但没有发现模块的控制寄存器的映射。

也看了例程,CMD文件中也没有发现寄存器的分配情况。

我的问题是:

1、VC5509a内部的模块,如MCBSP,它们的控制寄存器在哪个文档中可以找到?

2、新建工程后,项目中有VC5509.cmd文件,也没有控制寄存器的分配。对外围模块的控制是在CSL库中吗?

网友:
用CSL库的不需要知道寄存器地址,
如果不用CSL的话需要用.h文件定义寄存器地址

网友A:
寄存器地址在CSL库里有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地址在CSL库里有定义的

谢谢你!

TI文档里没有介绍寄存器的,感觉就象在雾里。

哪里有它的寄存器的介绍?-----地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