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read from data memory 0x3FA00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5]

楼主:
程序需要初始化正弦表,并查表求角度。

运行至此,停住,报错。错误是Can't read from data memory 0x3FA00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5]

网友:
看这个字面的意思,应该是你的memory的设置问题。有可能是开发环境的设置,memory的地址。如果你连接了仿真器,也有可能是你的仿真器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