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关既有上电作用,又有选择功能作用的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开关选定为14号拨动开关,平时开关档位于中间的位置,既能往左边拨动,又能往右边拨动,我现在想让这个开关往两边分别拨动都能实现上电,但对于单片机来说要实现两种不同的功能,即两边各有一项功能控制,求大侠指点

网友:
用个双刀双掷开关即可。

网友:
你觉得这个电路可行吗

网友A:
单片机上电(电源)开关,最好和单片机的功能开关按键分开。
用单片机实现两个功能可选用波段开关或者两个单独按键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上电(电源)开关,最好和单片机的功能开关按键分开。
用单片机实现两个功能可选用波段开关或者两个单独按键实现。

我也想用两个开关实现 但客户那边还是比较想用一个开关 得想办法让客户满意嘛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用两个开关实现 但客户那边还是比较想用一个开关 得想办法让客户满意嘛不是

可以考虑多波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