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r desktop 生成平台代码

楼主:
求大神,指教下如何正确的生成自己想要的代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这两个字太难了

毕竟选择项太多了,至少判断需要的cluster和attribute这个应该不难吧,个人认为ember这个工具还是挺方便的,能省不少事

网友A:
尽量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功能和内容,可事半功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功能和内容,可事半功倍

选择,这两个字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选择项太多了,至少判断需要的cluster和attribute这个应该不难吧,个人认为ember这个工具还是挺方便的,能省不少事

是的,cluster和attribute不是很难。目前我就是简单的入网和退网的实验,新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