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o问题,heap问题疑问求助

楼主:
我要用c6678做fft的以太网传输,现在,我的程序编译是通过的,但运行有问题,只实现了fft功能,以太网功能实现不了。如所图所示,图中显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cio ,一个是heap的内存分配问题,源于heap内存,我不断加大内存,但还是不够,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程序在NC_NetStart( hCfg, NetworkOpen, NetworkClose, NetworkIPAddr )语句中就退出了(以太网传输用了socket)。请各大神指教!以下是我的cfg文件内容。

/*use modules*/

var BIOS = xdc.useModule ("ti.sysbios.BIOS");

var Task = xdc.useModule ("ti.sysbios.knl.Task");

var ECM = xdc.useModule ("ti.sysbios.family.c64p.EventCombiner");

var C64_Hwi = xdc.useModule ("ti.sysbios.family.c64p.Hwi");

var Startup = xdc.useModule ("xdc.runtime.Startup");

var System = xdc.useModule ("xdc.runtime.System");

var Log = xdc.useModule ("xdc.runtime.Log");

var Hwi = xdc.useModule('ti.sysbios.hal.Hwi');

var Semaphore = xdc.useModule('ti.sysbios.knl.Semaphore');

var Cache = xdc.useModule('ti.sysbios.hal.Cache');

var CpIntc = xdc.useModule('ti.sysbios.family.c66.tci66xx.CpIntc');

//////////////////////////////////add/////////////////////////////////////////////////////////////////////////////////////////////

var HeapBuf =   xdc.useModule('ti.sysbios.heaps.HeapBuf');

var Memory  =   xdc.useModule('xdc.runtime.Memory');

var Sem        = xdc.useModule ('ti.sysbios.knl.Semaphore');

var Diags       = xdc.useModule('xdc.runtime.Diags');

/* Load the CSL package */

var Csl                                             =         xdc.useModule('ti.csl.Settings');

/* Load the CPPI package */

var Cppi                        =   xdc.loadPackage('ti.drv.cppi');

/* Load the QMSS package */

var Qmss                        =   xdc.loadPackage('ti.drv.qmss');

/* Load the PA package */

var Pa                                                         =         xdc.useModule('ti.drv.pa.Settings');

/* Load the Platform/NDK Transport packages */

var PlatformLib  = xdc.loadPackage('ti.platform.evmc6678l');

var NdkTransport = xdc.loadPackage('ti.transport.ndk');

/*

** Sets up the exception log so you can read it with ROV in CCS

*/

var LoggerBuf = xdc.useModule('xdc.runtime.LoggerBuf');

var Exc = xdc.useModule('ti.sysbios.family.c64p.Exception');

Exc.common$.logger = LoggerBuf.create();

Exc.enablePrint = true; /* prints exception details to the CCS console */

/*

**  Give the Load module it's own LoggerBuf to make sure the

**  events are not overwritten.

*/

/* var loggerBufParams = new LoggerBuf.Params();

loggerBufParams.exitFlush = true;

loggerBufParams.numEntries = 64;

Load.common$.logger = LoggerBuf.create(loggerBufParams);

*/

/*

** Use this load to configure NDK 2.2 and above using RTSC. In previous versions of

** the NDK RTSC configuration was not supported and you should comment this out.

*/

var Global       = xdc.useModule('ti.ndk.config.Global');

Global.enableCodeGeneration = false;

var HeapMem = xdc.useModule('ti.sysbios.heaps.HeapMem');

var heapMemParams = new HeapMem.Params();

heapMemParams.size = 0x300000;

heapMemParams.sectionName = "systemHeap";

Program.global.heap0 = HeapMem.create(heapMemParams);

SysStd                          =   xdc.useModule('xdc.runtime.SysStd');

System.SupportProxy     =   SysStd;

/* Enable BIOS Task Scheduler */

BIOS.taskEnabled                        =   true;

////////////////////////////////////////////////add/////////////////////////////////////////////////////////////////////////////////////

ECM.eventGroupHwiNum[0] = 7;

ECM.eventGroupHwiNum[1] = 8;

ECM.eventGroupHwiNum[2] = 9;

ECM.eventGroupHwiNum[3] = 10;

/* Shared Memory base address and length */

var SHAREDMEM           = 0x0C000000;

var SHAREDMEMSIZE       = 0x00200000;

/*var SHAREDMEMSIZE     = 0x00200000;*/

/*

*  Since this is a single-image example, we don't (at build-time) which

*  processor we're building for.  We therefore supply 'null'

*  as the local procName and allow IPC to set the local procId at runtime.

*/

var MultiProc = xdc.useModule('ti.sdo.utils.MultiProc');

MultiProc.setConfig(null, ["CORE0", "CORE1", "CORE2", "CORE3", "CORE4", "CORE5", "CORE6", "CORE7"]);

/*

*  The SysStd System provider is a good one to use for debugging

*  but does not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Use xdc.runtime.SysMin

*  for better performance.

*/

var System   = xdc.useModule('xdc.runtime.System');

var SysStd   = xdc.useModule('xdc.runtime.SysStd');

System.SupportProxy = SysStd;

/* Modules explicitly used in the application */

var MessageQ    = xdc.useModule('ti.sdo.ipc.MessageQ');

var Ipc         = xdc.useModule('ti.sdo.ipc.Ipc');

var HeapBufMP   = xdc.useModule('ti.sdo.ipc.heaps.HeapBufMP');

var MultiProc   = xdc.useModule('ti.sdo.utils.MultiProc');

/* BIOS/XDC modules */

var BIOS        = xdc.useModule('ti.sysbios.BIOS');

BIOS.heapSize   = 0x8000;

var Task        = xdc.useModule('ti.sysbios.knl.Task');

/*var tsk0 = Task.create('&tsk0_func');*/

/*tsk0.instance.name = "tsk0";*/

/* Synchronize all processors (this will be done in Ipc_start) */

Ipc.procSync = Ipc.ProcSync_ALL;

/*  enable fast message Q */

/*var MessageQ = xdc.module('ti.sdo.ipc.MessageQ');

var Notify   = xdc.module('ti.sdo.ipc.Notify');

Notify.SetupProxy   = xdc.module('ti.sdo.ipc.family.c647x.NotifyCircSetup');

MessageQ.SetupTransportProxy = xdc.module('ti.sdo.ipc.transports.TransportShmNotifySetup');*/

/* data section */

Program.sectMap[".internalMEM"]={runSegment: "L2SRAM_1"};

Program.sectMap[".externalMEM"]={runSegment: "DDR_1"};

Program.sectMap[".sharedMEM"]={runSegment: "MSMCSRAM_2"};

Program.sectMap[".text"]={runSegment: "MSMCSRAM_1"};

Program.sectMap[".vecs"]={runSegment: "MSMCSRAM_1"};

Program.sectMap[".cio"]={runSegment: "DDR"};

Program.sectMap[".switch"]={runSegment: "DDR"};

Program.sectMap[".cinit"]={runSegment: "DDR"};

Program.sectMap[".init_array"]={runSegment: "DDR"};

Program.sectMap[".const"]={runSegment: "DDR"};

Program.sectMap[".args"]    = "DDR";

Program.sectMap[".cppi"]         =         "DDR";

Program.sectMap[".qmss"]         =         "DDR";

Program.sectMap["platform_lib"]         =         "DDR";

Program.sectMap[".nimu_eth_ll2"] = "DDR";

Program.sectMap[".resmgr_memregion"] = {loadSegment: "DDR", loadAlign:128};        /* QMSS descriptors region         */

Program.sectMap[".resmgr_handles"] = {loadSegment: "DDR", loadAlign:16};        /* CPPI/QMSS/PA Handles                        */

Program.sectMap[".resmgr_pa"]        = {loadSegment: "DDR", loadAlign:8};                /* PA Memory                                        */

Program.sectMap[".bss"]                =        "L2SRAM_1";

Program.sectMap[".rodata"]         =         "L2SRAM_1";

Program.sectMap[".neardata"]         =         "L2SRAM_1";

Program.sectMap[".far:IMAGEDATA"] = {loadSegment: "DDR", loadAlign: 8};

Program.sectMap[".far:NDK_OBJMEM"] = {loadSegment: "DDR", loadAlign: 8};

Program.sectMap[".far:NDK_PACKETMEM"] = {loadSegment: "DDR", loadAlign: 128};

Program.sectMap["systemHeap"] = "DDR";

Program.sectMap[".sysmem"]  = "DDR";

/*Program.sectMap[".internalL1SRAMMEM"]={runSegment: "L1SRAM"};*/

/*

*  Need to define the shared region. The IPC modules use this

*  to make portable pointers. All processors need to add this

*  call with their base address of the shared memory region.

*  If the processor cannot access the memory, do not add it.

*/

var SharedRegion = xdc.useModule('ti.sdo.ipc.SharedRegion');

SharedRegion.setEntryMeta(0,

    { base: SHAREDMEM,

      len:  SHAREDMEMSIZE,

      ownerProcId: 0,

      isValid: true,

      name: "MSMC RAM",

    });

/* Reset function initialize HW */

var Reset = xdc.useModule("xdc.runtime.Reset");

Reset.fxns[Reset.fxns.length++] = "&vlfft_system_reset";

/*

*  @(#) ti.sdo.ipc.examples.multicore.evm667x; 1, 0, 0, 0,22; 1-20-2011 10:15:37; /db/vtree/library/trees/ipc/ipc.git/src/ ipc-f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