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四层板------走线基本完成

楼主: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四层板的走线,还没有画电源层和地层,先分享出来,大家也多拍拍砖,然后改正

部分走线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使其整齐美观,元器件的布置也一样,这一点不用多说了。丝印最后可能都不要了,要的话也会调整一下,现在没有弄。先看看整体部分和关键信号的走线有没有问题。

再一个大家走电源层的时候喜欢怎么走啊,我一直习惯把电源层当成普通信号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敷铜,当有多个电源时,一般非主电源都是画比较粗的线过去,然后主电源整体敷铜。当然专业的做法是分割内电层,大家觉得有什么区别呢?

效果图

3D效果图

PCB图

网友A:
怎么还有双列直插的器件?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双列直插的器件?什么东东?

网口变压器,没有找到合适的3D模型,封装基本一致,就用的DIP的芯片放上去了

网友B:
楼主是有些信号线还没布吗?不知道你是还未布还是布漏了。我给你截一些出来了~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检查下你的连线,有一些看着连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连接上的,还有没连完断了的,也给你截了出来:

                        图7

                             图8

                             图9

看到你板子上设置了四个孔,想问下作用?是螺丝孔么?是为了固定板子用的吗?如果是要注意下螺丝的螺丝帽会比螺丝孔大,要再画个螺丝帽大小的圈,并且也能在螺丝帽圈内走线。

                                图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有些信号线还没布吗?不知道你是还未布还是布漏了。我给你截一些出来了~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检查下你的连线,有一些看着连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连接上的,还有没连完断了的,也给你截了出来:

                        图7

                             图8

                             图9

看到你板子上设置了四个孔,想问下作用?是螺丝孔么?是为了固定板子用的吗?如果是要注意下螺丝的螺丝帽会比螺丝孔大,要再画个螺丝帽大小的圈,并且也能在螺丝帽圈内走线。

                                图10

真细心,省的我一个一个找了,有些线确实没有布完,这些都是基本上不影响走线大方向的,一开始把线拉过来了就没再管。也是个人的习惯,不知道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那四个孔留个屏蔽罩的,安装给定的封装大概预留了位置,怕走线的时候忘了,就标出来了。
因为看到你们进度都挺快的,所有也想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所有基本成型了就晒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细心,省的我一个一个找了,有些线确实没有布完,这些都是基本上不影响走线大方向的,一开始把线拉过来了就没再管。也是个人的习惯,不知道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那四个孔留个屏蔽罩的,安装给定的封装大概预留了位置,怕走线的时候忘了,就标出来了。
因为看到你们进度都挺快的,所有也想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所有基本成型了就晒出来了。

恩恩,我自己也会把走线拉一半到大致位置下,先把大方向线走过去下,不过还是一定要注意后面把线连上。嘻嘻,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有些信号线还没布吗?不知道你是还未布还是布漏了。我给你截一些出来了~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检查下你的连线,有一些看着连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连接上的,还有没连完断了的,也给你截了出来:

                        图7

                             图8

                             图9

看到你板子上设置了四个孔,想问下作用?是螺丝孔么?是为了固定板子用的吗?如果是要注意下螺丝的螺丝帽会比螺丝孔大,要再画个螺丝帽大小的圈,并且也能在螺丝帽圈内走线。

                                图10

在螺丝帽圈内走线,这个最好不要把。不安全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螺丝帽圈内走线,这个最好不要把。不安全感觉

额。。打错了。我是要说不要在螺丝帽内走线。。。。o(╯□╰)o。。。囧。。

网友:
我也来打个酱油:
你的这个3d模型,你是添加的step的模型?我添加的好像怎么可以将step的模型删除,为什么你的这个不可以?怎么做到的?

如下的图形,我想你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打错了。我是要说不要在螺丝帽内走线。。。。o(╯□╰)o。。。囧。。

哈哈,看你回帖好认真啊。

网友B:
一个疑问哦。。如下图,可以这样交叉走线吗?不懂啊~~求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你回帖好认真啊。

哈哈,我也这么觉得,,,你回帖也会认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疑问哦。。如下图,可以这样交叉走线吗?不懂啊~~求解释~~

我觉得 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可能会丢块小铜皮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这么觉得,,,你回帖也会认真啊~~

看来你自恋之中,还会吹捧别人。哈哈,别相互吹捧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可能会丢块小铜皮上去呢。

我也是丢铜皮,就是看到这种处理方法觉得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有什么优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丢铜皮,就是看到这种处理方法觉得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有什么优点之类的。。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的,他这么处理用意是什么呢。我也不ji到啊。

网友E:
只能看3d 显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丢铜皮,就是看到这种处理方法觉得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有什么优点之类的。。

我也没有这么做过,第一次弄BGA封装的,不太懂呢。
感觉用铜皮这一块散热肯定快,怕焊接的时候锡膏化不了,影响焊接效果。不知道常弄这个的大牛们怎么弄。我这个也是一时想到的,不知道有没有多想。其实我是想一个焊盘一个过孔这样弄的,这样交叉着走一个一时兴起,再一个也是在板子上多画出来几种可能,让行家看看那种比较好。
还有这个下面我都要加过孔的,忘了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打个酱油:
你的这个3d模型,你是添加的step的模型?我添加的好像怎么可以将step的模型删除,为什么你的这个不可以?怎么做到的?

如下的图形,我想你一看就清楚了。

是添加的step模型。在lib文件里添加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添加的,我没遇到过能删除的问题,不过添加的时候有个锁定选项,是锁定lib文件里面的相对位置的,不锁定在pcb文件里面也不影响的。
图上的这些问题我都会细找的。不过你们给我指出来我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看3d 显示吗?

当然不是,pcb文件都上传了,可以用AD打开看啊,没有AD的话就只能用pdf看3D效果了,但是也可以看到走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添加的step模型。在lib文件里添加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添加的,我没遇到过能删除的问题,不过添加的时候有个锁定选项,是锁定lib文件里面的相对位置的,不锁定在pcb文件里面也不影响的。
图上的这些问题我都会细找的。不过你们给我指出来我就省事了

哦,我想我是在画完pcb,才在place菜单下添加step的3d模型的。你的意思你是在pcb的封装库中做封装的时候就添加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只能看3d 显示吗?

AD里面2D,3D显示可以按F2跟F3切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里面2D,3D显示可以按F2跟F3切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原来是问这个啊,我用的是AD15,直接按数字键2和3就能切换,其他版本不清楚,不过不管那个版本,从查看菜单里面都有切换命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我想我是在画完pcb,才在place菜单下添加step的3d模型的。你的意思你是在pcb的封装库中做封装的时候就添加了啊。

是的。在做pcb库的时候添加的。你可以把我的板子直接生成一个库。基本上都可以用了,不过封装名我改了一部分。比如0402,我分成了0402C(电容),0402R(电阻),0402In(电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做pcb库的时候添加的。你可以把我的板子直接生成一个库。基本上都可以用了,不过封装名我改了一部分。比如0402,我分成了0402C(电容),0402R(电阻),0402In(电感)等。

呵呵,还是自己做吧。要用到你的这个的时候让他再生成库就好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看3d 显示吗?

啊的,sorry 说错了,不是F2跟F3,是2跟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这么做过,第一次弄BGA封装的,不太懂呢。
感觉用铜皮这一块散热肯定快,怕焊接的时候锡膏化不了,影响焊接效果。不知道常弄这个的大牛们怎么弄。我这个也是一时想到的,不知道有没有多想。其实我是想一个焊盘一个过孔这样弄的,这样交叉着走一个一时兴起,再一个也是在板子上多画出来几种可能,让行家看看那种比较好。
还有这个下面我都要加过孔的,忘了加上。

“感觉用铜皮这一块散热肯定快,怕焊接的时候锡膏化不了,影响焊接效果”。
我觉得这个地方放铜皮,与焊接无关吧。我想这个地方放铜皮后,最后在板子盖上绿油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用铜皮这一块散热肯定快,怕焊接的时候锡膏化不了,影响焊接效果”。
我觉得这个地方放铜皮,与焊接无关吧。我想这个地方放铜皮后,最后在板子盖上绿油等。

盖绿油只能能防止短路。你应该知道插件敷铜的时候都弄成十字的散热焊盘吧,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刷好焊锡膏之后加热的时候如果这一部分散热块,焊锡膏可能融化不了或者达不到正常融化温度。我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盖绿油只能能防止短路。你应该知道插件敷铜的时候都弄成十字的散热焊盘吧,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刷好焊锡膏之后加热的时候如果这一部分散热块,焊锡膏可能融化不了或者达不到正常融化温度。我感觉是这样的

我之前跟okhxyyo(13楼的那个图片),你的那个地方的处理。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很可能丢一块铜皮上去,okhxyyo说她的话,也会这么搞。所以我们想知道你这个用意是什么。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跟okhxyyo(13楼的那个图片),你的那个地方的处理。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很可能丢一块铜皮上去,okhxyyo说她的话,也会这么搞。所以我们想知道你这个用意是什么。呵呵

看他的图了他确实是这个干的。我有这种想法,自我感觉有一定道理,但是都没有弄过,不知道别人怎么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他的图了他确实是这个干的。我有这种想法,自我感觉有一定道理,但是都没有弄过,不知道别人怎么弄的

我和okhxyyo都同意用块小的铜皮来处理,不知道你同意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和okhxyyo都同意用块小的铜皮来处理,不知道你同意不

我还是按我的做法弄,不过也不是这样连,而是每一个管脚打一个过孔。不过感觉效果应该也一样,我走的线比较粗,而且回流焊的话整个环境的温度应该差不多。
先按自己的思路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按我的做法弄,不过也不是这样连,而是每一个管脚打一个过孔。不过感觉效果应该也一样,我走的线比较粗,而且回流焊的话整个环境的温度应该差不多。
先按自己的思路来吧

恩恩,也好,反正也不是错的。对吧,只是你那种如果效果好了,可别忘记分享给我们下哦。

网友F:
您这个只是两层板嘛,哪来的四层?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这个只是两层板嘛,哪来的四层?

剩下的两层在添加过程中,先布线,然后加两层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G(2018-11-13):
明明是两层板,怎么这么不靠谱

网友H:
不要养成坏习惯,线走过来就要一次性走好,不要有尾巴,时间长了就忘记了。整体布局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