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LaunchPad 用KEIL5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楼主:
     本人前几日刚入手 MSP432P401R LaunchPad , 看到也支持Keil 开发于是欣喜的使用Keil起来。一切按照USER Guide过程操作。
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就是Debug 的时候出现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usb驱动已经安装好,电脑是WIN8.1的 那个pack也安装成功。

网友A:
没有选择Flash算法吧。不过这个应该有个默认值的啊。
确认驱动正常后要选择正确的仿真器,然后选Flash编程算法,在设置的最后一页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选择Flash算法吧。不过这个应该有个默认值的啊。
确认驱动正常后要选择正确的仿真器,然后选Flash编程算法,在设置的最后一页里面。

我换了个电脑 WIN7的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