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PN三极管中,基极的电流只有由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的电子和基极的空穴复合产生的吗

楼主:
在NPN三极管中,基极的电流只有由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的电子和基极的空穴复合产生的吗

网友:
不要忽视在基级电源Vbe的存在,当基极加上电压,Vbe大于等于0.7时,从发射区来的电子要和基极形成回路,Vbe正极,不断从基区拉走电子,好像不断供给基区空穴。
电子复合的数目与电源从基区拉走的电子数目相等,使基区的空穴浓度基本维持不变。这样就形成了基极电流IB,所以基极电流就是电子在基区与空穴复合的电流。

网友:
基区的电子(空穴)是与集电结过来的空穴(电子)复合的,与发射级的电流现象不要用复合、扩散这两个词,因为 不是由复合、扩散产生的电流。

网友:
在NPN管中,基区是空穴,射极是电子,少量电子跟空穴组成Ib,好让大量电子得以奔向集电区。

网友:
Ib=Ibn+Iep-Ic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