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电源干扰

楼主:
同一个插排上有电脑、烙铁、开关电源等电器,我使用开关电源(24V)给电路板供电,发现不开电脑时,电路板工作正常,开电脑后,必须接上电脑的一根地线才能使电路板正常工作。。。很郁闷,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表示这样的状况,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想知道你的这个电脑的底线是个什么线,怎么接出来的。我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这样的状况,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想知道你的这个电脑的底线是个什么线,怎么接出来的。我很好奇。

不好意思啊,没说清,使用的是电脑的串口,TX RX GND....求指教。。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电脑,然后接上串口线就正常工作。能再描述清楚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电脑,然后接上串口线就正常工作。能再描述清楚一些吗?

是的,开电脑后接上串口线就正常了,实际测了,只需要串口的那根地线。如果不开电脑,电路板始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开电脑后接上串口线就正常了,实际测了,只需要串口的那根地线。如果不开电脑,电路板始终正常。。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开电脑的情况下,不接串口线,就不正常工作;
接了串口线,就可以正常工作。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开电脑的情况下,不接串口线,就不正常工作;
接了串口线,就可以正常工作。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我的电路板控制的是液晶屏,不正常工作时,用示波器测量行场信号以及时钟信号上有斜坡,没有规律,屏抖动比较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的电路板控制的是液晶屏,不正常工作时,用示波器测量行场信号以及时钟信号上有斜坡,没有规律,屏抖动比较严重。。

因为这个 我没有见到过你的这个现象,所以不敢妄下评论。但是你要知道,串口线有vcc,tx,rx,gnd的,如果说真有影响的话,这个影响ying个来自于vcc,和gnd了。因为下载程序后rx,tx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 我没有见到过你的这个现象,所以不敢妄下评论。但是你要知道,串口线有vcc,tx,rx,gnd的,如果说真有影响的话,这个影响ying个来自于vcc,和gnd了。因为下载程序后rx,tx不用了。

我目前不下载程序,串口只用了tx,rx,gnd,没用VCC,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不下载程序,串口只用了tx,rx,gnd,没用VCC,谢谢您。。

难道是这个串口要跟电路板共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这个串口要跟电路板共地?

对,串口的地和电路板的地是一个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串口的地和电路板的地是一个地,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就共地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共地就好了呀。

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A:
我说的共地就是 电脑串口的地和  电路板的地  连接在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共地就是 电脑串口的地和  电路板的地  连接在一起啊。

哦哦,谢谢你。。。

网友C:
有没有好的时候,还是一直这样,串口线是否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的时候,还是一直这样,串口线是否多长

一直这样,串口线1米左右。。。

网友:
可能是你电脑的电源不好,谐波干扰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