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仿真,汇编部分怎么是空操作啊?

楼主:
硬件仿真,汇编部分怎么是空操作啊? 如图:

网友:
是否有可能这个nop,一直是在执行你的这个注释和注解的部分呢。也就是说,仿真还没有真正的运行到这个程序中绿色箭头部分。

网友:
汇编查看着,是在运行NOP指令,
我怀疑是编译出问题了,但一止没找到原因!

网友:
库编译的时候是不是做了手脚,不给你看汇编的过程
以上为猜测

网友:
flash对外部可读吗?有没有被lock?

网友:
可以,读写,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