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EQU的作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习msp430单片机,最EQU是什么不是很了解,恳请大神指教

看datasheet,我把EQU理解成是一个控制比较器的控制字

可是我看网上有大神说:

3个捕获/比较器在比较模式时设置EQUx信号有差别:
  当TAR 的值大于等于TACCR0中的数值时,EQU0=1;
  当TAR 的值等于相应的TACCR1或TACCR2的值时,EQU1=1或 EQU2=1。
这样的话,那EQU似乎就相当于输出状态量~~~小弟迷糊了,恳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恩,这种问题,本来不想说,没办法EE还是蛮给力的,。。所以,我简单说说

参考文档MSP430x2xx Family User Guide.pdf

看图说话吧,直接看图中说明和一些标注

1)结构图,仔细看便于理解信号

2)原文说明,搞清楚EUQx的使用场合

3)举例说明1

4)举例说明2

有问题跟帖咨询,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对着手册中的图,选择你要的模式,对应的CCRx配置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这种问题,本来不想说,没办法EE还是蛮给力的,。。所以,我简单说说

参考文档MSP430x2xx Family User Guide.pdf

看图说话吧,直接看图中说明和一些标注

1)结构图,仔细看便于理解信号

2)原文说明,搞清楚EUQx的使用场合

3)举例说明1

4)举例说明2

有问题跟帖咨询,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对着手册中的图,选择你要的模式,对应的CCRx配置就好了,很简单。

EE给力? 这次又被哪个管理员点名啦?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E给力? 这次又被哪个管理员点名啦?呵呵

EE蛮给力的啊。。管理员很有责任感

现在有个好习惯,见到问题就想凑个热闹

在回答之后还给@soso建议 搞点芯币鼓励,大家热情要好点来着

芯币自家银行发行的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蛮给力的啊。。管理员很有责任感

现在有个好习惯,见到问题就想凑个热闹

在回答之后还给@soso建议 搞点芯币鼓励,大家热情要好点来着

芯币自家银行发行的多好啊

是的,支持鼓励,但是芯币好像没什么用吧。我个人一直以为帮助网友寻找答案哪怕短短几句话,对社区的积累不亚于活动,同时帮助别人会更消耗精力。EE那么多活动,确实出现了很多成果,可对一个需要人气的社区来说有多少能被大家记得,有多少活动让其他网友学到了什么,又有几个成果被其他人验证了。不能说没有,只是比例很小吧。绝大部分活动帖子(也有叫作业的吧)内容的精彩程度远还不如一些问题讨论贴。
这不是说活动不该重视,而是想表达EE社区得想清楚,什么是壮大自己所需要和想要的(确实也可能举办赞助商的活动是最重要的呢,呵呵,这样子我以后也可以不理会管理员点名,轻松点,只参加活动拿E金币,还能换东西呢^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支持鼓励,但是芯币好像没什么用吧。我个人一直以为帮助网友寻找答案哪怕短短几句话,对社区的积累不亚于活动,同时帮助别人会更消耗精力。EE那么多活动,确实出现了很多成果,可对一个需要人气的社区来说有多少能被大家记得,有多少活动让其他网友学到了什么,又有几个成果被其他人验证了。不能说没有,只是比例很小吧。绝大部分活动帖子(也有叫作业的吧)内容的精彩程度远还不如一些问题讨论贴。
这不是说活动不该重视,而是想表达EE社区得想清楚,什么是壮大自己所需要和想要的(确实也可能举办赞助商的活动是最重要的呢,呵呵,这样子我以后也可以不理会管理员点名,轻松点,只参加活动拿E金币,还能换东西呢^_^)。

我现在也尽自己所能回答大家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我是从别人提出的问题学到新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