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X 求助

楼主:
TMS320F2803X 的管脚中,能不能把GPIO12定义为SPISIMOB,同时把GPIO25、26、27定义为其他三个SPISOMIB、CLKB、STEB   ?????

网友:
这个是TI的片子吧

网友:
是啊 在ti也发了 重复了 被删了

网友A:
80脚的TMS320F2803X 是可以到。其他的不行,看一下datasheet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脚的TMS320F2803X 是可以到。其他的不行,看一下datasheet一目了然

谢谢。也就是说每个脚都可以在给定的几个定义中随意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也就是说每个脚都可以在给定的几个定义中随意选择?

什么叫随便定义?管脚复用必须跟官方资料契合。建议你仔细查看一下datasheet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