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PL2303HK的SIM卡总是……

楼主:
我在淘宝买了SIM900A的模块,USB-TTL用的是PL2303HK的芯片,我的问题:插入联通SIM卡,为什么注册后很容易掉线??

网友:
过几天也要入手一个,楼主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
是上GPRS吗?如果是的话,楼主发心跳包了吗?因为你注册过信息后,如果长时间没有数据交互的,基站会把你的信号给断掉的,断掉的时间视运营商而定。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吧GSM的控制程序如何加到协议栈里面,小白也在做这个可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