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sys/bios点亮led灯遇到问题

楼主:
我是按照图“创建1”“创建2”来创建的项目,然后我就引入了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这两个头文件,把相关的.h,.c,.cmd也引入了(见图“INCLUDE”,“总的树形图”)
再排除编译错误,最后写了点亮led的程序(见图“程序”)
结果有的寄存器按照程序的写法改变了值,关于IO口高低电平的寄存器没有改变,结果如图“程序未运行”,“程序运行后”
不知道是不是我创建的差一些步骤,还是哪里没有设置,此点亮led的程序在task里面也写过,也是没有反应。。如果不跑系统的话(裸机),可以点亮led灯(试验过)
这是我想入门的第一步,请大虾们不吝赐教。。。感激涕零

网友A: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既然跑系统,是不是应该选择另外一个

网友B:
建议你用controlSUITE里边的例程先试一下。

网友C:
跑系统当然得用另外一个,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是给裸机用的
楼主用的是TI的RTOS吗?多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D:
SYS/BIOS不懂,,,,DSP/BIOS倒是用过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工程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既然跑系统,是不是应该选择另外一个

回复晚了,不好意思,应该要换一个的,这估计是其中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controlSUITE里边的例程先试一下。

是的,谢谢你的提醒,后来我是用controlsuit里的工程实现了led。。任重道远,还有好多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系统当然得用另外一个,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是给裸机用的
楼主用的是TI的RTOS吗?多分享一下 ...

应该算吧,我还是小白,不大懂,就是用ti的sysbios内核,现在只点亮了led,经验是先用controlsuit的工程,在其基础上改,资料方面创龙科技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工程分享一下啊

这是我后来写好了的点亮led

pie_TMS320F28335(4个线程都有了).rar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YS/BIOS不懂,,,,DSP/BIOS倒是用过

你好,我之前用ccs3.3在f28335写了一个裸机工程,现在要加入DSP/BIOS,程序中用到了dsp的许多库函数,如mcbsp,adc,中断配置等,请问转成bios工程这些库依旧能用吗,需要改哪些东西,主函数中的各种初始化应搬到哪里去做(bios的main中不能放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之前用ccs3.3在f28335写了一个裸机工程,现在要加入DSP/BIOS,程序中用到了dsp的许多库函数,如m ...

你先要搞清楚DSP/BIOS是什么吧,跟你那些库函数是独立的东西。你先看看RTOS相关的内容吧,再考虑怎么应用吧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