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闪烁LED

楼主:
  拿到了MSP432有一段时间了,前段时间刚好搞好仿真器驱动的问题。瞄了一下MSP432的手册,跟MSP430的差不多。
首先我们看看手册IO部分的介绍。
  跟MSP430的手册答题相似,所以看起来就很简单明了。

PxSEL0PxSEL1这两个位是设置IO的模式,如下图:
然后还要根据MSP432的收据手册的管脚映射部分,就可以知道该怎样配置管脚相应的模式。

如下图部分的管脚的配置模式。
前面简单介绍了IO的部分的特性。

现在来用寄存器的方式来点亮板子的LED。我这次用的编译器是mdk 5.14。想用MDK开发MSP432的童鞋们,要把MDK升级到5.14版本。我使用了TI的函数库和寄存器的方式点了个灯。工程我会发上来。那么我们的函数库怎么能拿到,这个很简单。我们可以从CCS6.1中可以找到库函数的源代码。如下图的路径:
如下图,我把工程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
然后我们把他们添加到面板中:
然后我们要在keil的宏定义框中填上几个参数:

TARGET_IS_MSP432P4XX,__MSP432P401R__,keil
最关键的是要填上keil这个参数,否则编译器会报错。通过查找,我们可以定位到这个参数的的作用:
因为在cpu.c有些指令在不同编译器是不同的,所以TI的把这个文件做成多编译器兼容的,通过画着红色框的宏开关来控制。所以这里为什么要填上keil参数的原因了。
废话少说,马上进入点灯的环节。我们按一下步奏走:
1)关看门狗。
2)设定IO的方向
3IO翻转,实现LED闪烁。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riverlib.h"
int main()
{
         volatileuint32_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WDT_A_hold(WDT_A_BASE);

                   //P1DIR|= 0x01;//设定P1.0为输出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while(1)
    {
                                     //P1OUT^= 0x01;// 翻转P1.0实现LED闪烁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 Delay
       for(i=10000; i>0; i--);
    }

}

仿真器的配置方法如下:
板子上集成的仿真器模块下载程序有些慢,大家耐心等待下。
代码很简单:用到就3函数。
关看门狗函数:WDT_A_hold
设置IO方向函数: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IO翻转函数: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相信大家一看这些函数就大概知道怎么用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我还写了一小段的寄存器的,我注释了,设置也很简单。

上个图:
最近有些忙,少上坛子逛了

最后放下小广告:

https://bbs.eeworld.com.cn/huodong/RIGOL20150527/

希望大家也帮我投个票,倒数第三个,倒数第三个,谢谢

网友A:
很好的教程,感谢分享。投票已支持

网友B:
你的这个432是32位的M4的内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432是32位的M4的内核吗?

是的

网友B:
哦吼,TI越做越强大了,哈哈powerfu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432是32位的M4的内核吗?

是的,就是M4的内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吼,TI越做越强大了,哈哈powerful。

TI的芯片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教程,感谢分享。投票已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
标记一下,,
很好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I的芯片有点小贵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没办法,谁让人家做的不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记一下,,
很好的教程

谢谢支持,你也买了这个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没办法,谁让人家做的不错呢

对的,器经常用他们的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器经常用他们的电源芯片

你都用到他们那些电源芯片呢?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到他们那些电源芯片呢?能推荐一下吗?

我现在这用到线性稳压的那种TPS系列的,价格比较贵

网友E:
这个教程有创意   楼主很费心!不错~

网友F:
一直没时间买这个!活动都过了!唉!

网友G:
我订单也下了,钱也给了,一直没收到货。。。。会不会吃了我的钱,不给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这用到线性稳压的那种TPS系列的,价格比较贵

嗯,他们的质量跟价格成正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教程有创意   楼主很费心!不错~

谢谢支持,明天继续写IO中断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时间买这个!活动都过了!唉!

的确有点迟了,给的E币打算一部分用来买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订单也下了,钱也给了,一直没收到货。。。。会不会吃了我的钱,不给货

很可能是你的信息填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他们的质量跟价格成正比的。

对的,用一些低价的电源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用一些低价的电源芯片很容易坏

是的额。用价钱骗了自己,那么质量就骗了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额。用价钱骗了自己,那么质量就骗了别人。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H:
我在ccs里发现的都是xml文件,不知你是怎么转为C文件和h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ccs里发现的都是xml文件,不知你是怎么转为C文件和h文件的

有c文件的历程的呀,xml没接触到,明天看看

网友:
我用了你的压缩文件里的c和h文件,在ccs环境下编译ok.

网友I:
楼主可以分享下mdk 5.14安装软件和注册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分享下mdk 5.14安装软件和注册机嘛?

网上有的,直接搜,或者官网下载,注册机都是用以前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
msp432能用iar写吗?

网友:
可以的,MSP432的cortex-m4f内核,肯定可以的

网友:
亲测IAR7.4运行无障碍

网友:
谢谢支持,你也在用msp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