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程序!!!急!在线等!

楼主:
请根据以下电路原理图设计基于CC2530的Zigbee应用系统设计,要求如下:1、利用定时器编写计数范围为“0-20”的计数器,每隔1s计数器加1,同时 D1闪烁一次;当大于20时重新回到0继续计数;2、把计数器计数值通过串口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实时显示;    3、按下第一次按键开始计数;按下第二次按键停止计数;按下第三次按键清0;
LED及按键电路图:

网友:
你就把CC2530当成51单片机用就好了,这类的程序网上很多,你找找看,帮顶一下了

网友:
帮不上忙,没有现成的硬件可以调试
说说思路吧
1)搞一个1秒的定时器,用于中断,实现两个接口使能定时器和禁止定时器
2)在中断中计数,计数的变量为全局
3)实现两个接口分别对计数变量的读操作和写操作,可以使用宏定义
4)写好串口驱动,能够发送数据
5)在1s中断中调用他发送当前的计数
6)实现按键的驱动,在按键触发中计数,123分别调用使能,禁止,清零操作

好了么,怎么实现。。。看规格书,别想着要代码,有这代码又能怎么样
你到底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