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问题

楼主:
keil51   keilARM   都安装了以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A:
具体出什么问题呢,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B:
你的什么问题,能截图出来吗?这样方便别人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出什么问题呢,把问题描述清楚

这个提问你咋办

网友C:
先装51再装ARM试试

网友D:
这个和MSP430无关吧,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网友E:
安装顺序的,先51后arm,还有不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

网友F:
正好手头有个教程,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G:
看不到图片,你的51,ARM,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安装包。设置不同的安装路径。运行各自的exe。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不到图片,你的51,ARM,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安装包。设置不同的安装路径。运行各自的exe。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好手头有个教程,希望能有帮助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顺序的,先51后arm,还有不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MSP430无关吧,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装51再装ARM试试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问题,能截图出来吗?这样方便别人回答。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最近没怎么看论坛   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   最近没怎么看论坛   抱歉啊

同一盘符也可以,只要在不同的文件夹下就行了。我之前也是这么安装的,没问题。

网友:
不知怎么回事   感觉自动覆盖了,不过现在好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装的不同盘后  问题解决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