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怎么批量测试

楼主:
最近用BIS0001做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模块是做成功了,但不会批量测试。哪位大神知道批量测试方法,比如用什么设备,要测哪些参数等。急需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1.  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将这个模块截图出来下;2.  原理图都不给或者描述清楚你的这个原理/功能 ,别人怎么知道管脚有几个。你说呢?

网友:
是机器测试吗。看模块的具体功能了。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测试工具。没有就得做个工装。模拟各种情况。分析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