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中原理图参数预先设定或者模板

楼主:
图中框到的那个部分的内容,我在设计自己的原理图时候,我希望不用每次都去添加个人信息。因为自己画的原理图都是没有方框里的东西的,我想问下可不可以预先设定一个模板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都去添加个人信息

网友A:
这个你说的是原理图的模板吗?这个有的,可能有些人做的还比我的这个要好,我先丢一个上来。不知道楼下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说的是原理图的模板吗?这个有的,可能有些人做的还比我的这个要好,我先丢一个上来。不知道楼下有没有更好的。

恩,谢谢,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原理图的参数模板,你这是整张原理图的,我只是想有个图片里那个方框图里面的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原理图的参数模板,你这是整张原理图的,我只是想有个图片里那个方框图里面的模板。

哦,这个我没有

网友:
新建一个原理图原件库,把器件复制过来,SCH Lib里双击器件parametet添加项目
这样试试

网友:
可以找一些修改AD原理图绘制的环境参数的资料看看

网友:
没有找到设置模板的地方,但是可以复制已经设置了方框里参数的元件,那么方框里的信息就不会改变了。

网友:
单击菜单【File】→ 【New】→ 【Schematic】建立原理图文件(在你没有修改软件模 板的情况下,默认为 Altium 公司的模板) ,在保存时注意保存格式,如果直接保存则为 “.SchDoc”格式,而模板格式为“.SchDot”格式。

只 要 在 软 件 的 参 数 设 置 ( 菜 单 DXP->>Preferences->>Schematic->>General) 中 模 板(Template) 选项下把创建好的模板文件添加进来,选项下把创建好的模板文件添加进来,每次新建原理图都会把该模板添加到设计中。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网上好像没有回答,你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网上好像没有回答,你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下,谢谢

自己做一个模版,每回新建元件原理图时利用复制粘贴功能。把你的模版粘贴到你需要的库里面,然后修改原件的名称,不要使用上面的工具-新原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模版,每回新建元件原理图时利用复制粘贴功能。把你的模版粘贴到你需要的库里面,然后修改原件 ...

也就是没更快捷的方法,感觉这个软件没PADS好用,AD也许没有这个功能模块或许有我们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