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CSM加密功能

楼主:
       1、最近看到C2000系列有一个CSM加密功能,看了下资料,好像是在烧录时先烧录程序,再把密码烧进去,然后别人就无法读取芯片的FLASH了,  如果自己想要重新编程烧录,就得先在软件里输入密码,unlock,才能重新烧录,我的理解正确吗?
       2、然后有的是在程序里做了这个处理,这是如何做的呢?  请教各位

       3、如果使用了CSM加密,对于API操作FLASH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这东西不是太实用,不小心忘了密码,芯片就再也写不进去了

网友:
你理解是对的

网友:
1、是的
2、两种办法加密:一是在项目属性里,找到FLASH设置页面,你一看就知道了。二是程序中使用XX_CSMPasswords.asm,并且CMD文件也要包含有PSD部分的定义,
3、使用API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是的
2、两种办法加密:一是在项目属性里,找到FLASH设置页面,你一看就知道了。二是程序中使用XX_CSMPasswords.asm,并且CMD文件也要包含有PSD部分的定义,
3、使用API操作?

谢谢回复,前面两个问题基本清楚了,第三个问题是,我使用了操作FLASH 的API.lib文件,用于开辟一块FLASH,当EEPROM用,不知道加密后对这个是否有影响,因为我以上电就在读取这一块FLASH里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太实用,不小心忘了密码,芯片就再也写不进去了

感觉挺好用啊,防止被破解,而且直接软件上操作,都不用改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挺好用啊,防止被破解,而且直接软件上操作,都不用改程序了

使用的人不一样,场合不一样,用途也就不一样。以前芯片锁死过,所以我个人不喜欢那个东西

网友:
个人也不建议使用,我实际的项目中一般也不大用。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人回答码?加密以后0x8000~0x9000区域部分无法读取,存了一些数据,读取时候发现是0,无法正常工作实现通信了。

debug mode

读取 0x8108 data 05  0x8634 90

release mode 无加密

读取 0x8108 data 05  0x8634 90

release mode 有加密

读取 0x8108 data 00  0x8634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