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的NVIC中断设置允许寄存器的复制问题

楼主:
在TI给出的MSP432例程里面看到对寄存器 “NVIC_ISER0” 是这么赋值的:

NVIC_ISER0 = 1 << ((INT_TA0_N - 16) & 31);

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写;

NVIC_ISER0寄存器是0到31号中断的允许位,相应的位置1就会允许对应的中断,INT_TA0_N的中断号是25号,把bit-25置1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网友A:
看看INT_TA0_N 原型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INT_TA0_N 原型是什么

这个东西:#define INT_TA0_N                                          (25)                  /* TA0_N IRQ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define INT_TA0_N                                          (25)                  /* TA0_N IRQ */
NVIC_ISER0 = 1 << ((INT_TA0_N - 16) & 0x1f);
使能位比中断号小16?不懂,等大神、

网友:
前16号是系统异常
//*****************************************************************************
// NVIC interrupts
//*****************************************************************************

// System exceptions
#define FAULT_NMI                                          ( 2)                  /* NMI fault */
#define FAULT_HARD                                         ( 3)                  /* Hard fault */
#define FAULT_MPU                                          ( 4)                  /* MPU fault */
#define FAULT_BUS                                          ( 5)                  /* Bus fault */
#define FAULT_USAGE                                        ( 6)                  /* Usage fault */
#define FAULT_SVCALL                                       (11)                  /* SVCall */
#define FAULT_DEBUG                                        (12)                  /* Debug monitor */
#define FAULT_PENDSV                                       (14)                  /* PendSV */
#define FAULT_SYSTICK                                      (15)                  /* System Tick */

// External interrupts
#define INT_PSS                                            (16)                  /* PSS IRQ */
#define INT_CS                                             (17)                  /* CS IRQ */
#define INT_PCM                                            (18)                  /* PCM IRQ */
#define INT_WDT_A                                          (19)                  /* WDT_A IRQ */
#define INT_FPU                                            (20)                  /* FPU IRQ */
#define INT_FLCTL                                          (21)                  /* FLCTL IRQ */
#define INT_COMP_E0                                        (22)                  /* COMP_E0 IRQ */
#define INT_COMP_E1                                        (23)                  /* COMP_E1 IRQ */
#define INT_TA0_0                                          (24)                  /* TA0_0 IRQ */
#define INT_TA0_N                                          (25)                  /* TA0_N IRQ */
#define INT_TA1_0                                          (26)                  /* TA1_0 IRQ */
#define INT_TA1_N                                          (27)                  /* TA1_N IRQ */
#define INT_TA2_0                                          (28)                  /* TA2_0 IRQ */
#define INT_TA2_N                                          (29)                  /* TA2_N IRQ */
#define INT_TA3_0                                          (30)                  /* TA3_0 IRQ */
#define INT_TA3_N                                          (31)                  /* TA3_N IRQ */
#define INT_EUSCIA0                                        (32)                  /* EUSCIA0 IRQ */
#define INT_EUSCIA1                                        (33)                  /* EUSCIA1 IRQ */
#define INT_EUSCIA2                                        (34)                  /* EUSCIA2 IRQ */
#define INT_EUSCIA3                                        (35)                  /* EUSCIA3 IRQ */
#define INT_EUSCIB0                                        (36)                  /* EUSCIB0 IRQ */
#define INT_EUSCIB1                                        (37)                  /* EUSCIB1 IRQ */
#define INT_EUSCIB2                                        (38)                  /* EUSCIB2 IRQ */
#define INT_EUSCIB3                                        (39)                  /* EUSCIB3 IRQ */
#define INT_ADC14                                          (40)                  /* ADC14 IRQ */
#define INT_T32_INT1                                       (41)                  /* T32_INT1 IRQ */
#define INT_T32_INT2                                       (42)                  /* T32_INT2 IRQ */
#define INT_T32_INTC                                       (43)                  /* T32_INTC IRQ */
#define INT_AES256                                         (44)                  /* AES256 IRQ */
#define INT_RTC_C                                          (45)                  /* RTC_C IRQ */
#define INT_DMA_ERR                                        (46)                  /* DMA_ERR IRQ */
#define INT_DMA_INT3                                       (47)                  /* DMA_INT3 IRQ */
#define INT_DMA_INT2                                       (48)                  /* DMA_INT2 IRQ */
#define INT_DMA_INT1                                       (49)                  /* DMA_INT1 IRQ */
#define INT_DMA_INT0                                       (50)                  /* DMA_INT0 IRQ */
#define INT_PORT1                                          (51)                  /* PORT1 IRQ */
#define INT_PORT2                                          (52)                  /* PORT2 IRQ */
#define INT_PORT3                                          (53)                  /* PORT3 IRQ */
#define INT_PORT4                                          (54)                  /* PORT4 IRQ */
#define INT_PORT5                                          (55)                  /* PORT5 IRQ */
#define INT_PORT6                                          (56)                  /* PORT6 IRQ */

网友B:
系统异常16个,外部中断56个,一共64个,NVIC_ISER0这个寄存器不包括系统异常,所以要减掉16;ADC14的中断号是40,大于31,照理说应该给NVIC_ISER1赋值,不过40-16就小于31了,所以它还是给NVIC_ISER0赋值的:“NVIC_ISER0 = 1 << ((INT_ADC14 - 16) & 31);         // Enable ADC interrupt in NVIC module”;&31是为了避免结果超出范围,可能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异常16个,外部中断56个,一共64个,NVIC_ISER0这个寄存器不包括系统异常,所以要减掉16;ADC14的中断号是40,大于31,照理说应该给NVIC_ISER1赋值,不过40-16就小于31了,所以它还是给NVIC_ISER0赋值的:“NVIC_ISER0 = 1

哈哈,弄清楚了就好

网友C:
我也猜估计是你想的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猜估计是你想的这种情况

我的CCS是Free License的,不能调试,不能体验Energy Trace++,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我只想说,常量计算后还是常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CCS是Free License的,不能调试,不能体验Energy Trace++,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不用这个的Energy Trace++,我也是没破解的,可以调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用这个的Energy Trace++,我也是没破解的,可以调试的吧

我的不能调试

网友:
你试试重装看看,我一直都没破解,也是能调试的

网友D:
为何要进行左移1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进行左移1位操作?

哪是右移一位
楼主在6楼已经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是右移一位
楼主在6楼已经说了

没错啊是左移。

网友:
6楼说的很明白哦。

网友:
NVIC_ISER0 = 1 << ((INT_ADC14 - 16) & 31);
5楼:前16号是系统异常System exceptions之后才是外部中断External interrupts
所以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里的使能位是异常号-16,
NVIC_ISER0 =1 << (INT_ADC14 - 16) 就是置为对应的使能位
& 31就是&0x1f防止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