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的音频芯片AIC31问题咨询

楼主:
小弟在使用C6748进行语音信号处理,现在在AIC31芯片上有些问题咨询。

1、芯片声音格式好像有16位,20位,24位,32位,不同格式是什么用?有什么差别呢?

2、创龙的例程中设了三个输入缓存,三个输出缓存,是不是AIC31芯片ADC后通过EDMA直接把得到的语音信号送到输入缓存,输出缓存通过EDMA将数据传给AIC31,然后DAC后播放?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赐教,如果也有做语音信号处理的也可以多多交流,互相进步。

谢谢。

网友:
创龙的板子最好找厂家解决嘛

网友:
你好;
音频采集有16bit 、24bit 、32bit; 这是是指采集音频的AD的量化精度;

一般选择16bit,绝大部分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音频采集有16bit 、24bit 、32bit; 这是是指采集音频的AD的量化精度;

一般选择16bit,绝大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