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路选择开关

楼主:
我现在需要差分的8选一开关,目前只有CD4052为差分四选一,可以使用两片输出端并联,再控制En端进行片选来实现。

手头有CD4051为单线八选一,能不能使用两片来凑成差分双输出?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一点问题也没有。

谢谢指点!
再进一步,能不能用四片4051输出端并联组成32选一?当然还需要一个片选控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
再进一步,能不能用四片4051输出端并联组成32选一?当然还需要一个片选控制端

可以用四片CD4051组成32选一,当然是单端工作。
不过,32路共5位二进制地址,其中高二位地址必须经过译码来控制四片CD4051的INH端,使得任一时刻仅有一片CD4051有效。这需要增加一片译码芯片。
如果想省掉译码芯片,那就要占用四条I/O口线当做高二位地址线,相当于让单片机软件完成译码工作。
另外,并联的模拟开关数量多了,应该检查一下漏电流等等是否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