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使用sprintf编译总是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
ccs中使用sprintf编译总是出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截图看不见错误提示原因,看来截图也是门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不见错误提示原因,看来截图也是门技术活

这高深的技术竟让我无言以对。。。

网友:
楼主的截图,该显示的没有显示出来。
并且,这个问题并不是用截图就可以知道错误所在的。主要看sprintf函数的定向问题。

网友:
一般建议把工程发出来。。这样容易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