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TI源文件 中断向量文件

楼主:
TI提供的28335的中断向量源文件有两个DSP2833x_DefaultIsr.c和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当我把这两个文件都包含到工程里面去之后,提示符号在这两个文件里面重定义了。我保留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又导致DSP2833x_PieVect.c报错符号未定义。只保留DSP2833x_DefaultIsr.c是可以编译通过的。请大神讲解下这两个文件,因为我看里面都是定义中断程序的,没看出来区别。

网友:
自己看了一下,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这两个源文件是定义中断程序的文件,两者定义有重叠。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的定义方式比较复杂,有定义使能,并且可以编辑中断优先级。比如使能TINT0到该组PIE的最高优先级,而DSP2833x_DefaultIsr.c则是按照器件默认的中断优先级进行简单的定义。现在把两个文件重复定义的几个中断函数注释掉其中一个,可以正常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