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7的程序用149上可以么

楼主:
新人求助  头文件需要改么 ?

网友:
若果你的头文件是#include的话,你就不用变头文件了,但是IO、寄存器的值这些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要根据芯片参考手册来修改,如果用库函数可能改动的比较小,或者不用改,寄存器大多都要改得

网友:
把头文件换成149的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