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倒立摆

楼主:
刚刚学习STM32,准备用它制作一个倒立摆用来对国赛进行准备,有谁知道做倒立摆需要用到的STM32的知识有哪些?比如ADC什么的

网友:
没有人吗

网友A:
先搞硬件啊。把倒立摆的基本模型做好了,再用STM32采集数据,再做算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硬件啊。把倒立摆的基本模型做好了,再用STM32采集数据,再做算法啊

问一下,电机的驱动用L298n行不

网友B:
倒立摆,你是说要参加飞思卡尔吧,我做过飞思卡尔的直立小车,用到了加速度计、陀螺仪,编码器,电机,显示屏,蓝牙,摄像头。用到的单片机模块AD,定时器捕获,定时器PWM输出,SPI、USART,还有摄像头总线,DMA,应该就这么多了,其他的也忘得差不多了。哦。。。还有中断,这个最重要,怎么能忘了呢。。。哈哈,大概是因为他太基本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立摆,你是说要参加飞思卡尔吧,我做过飞思卡尔的直立小车,用到了加速度计、陀螺仪,编码器,电机,显示屏,蓝牙,摄像头。用到的单片机模块AD,定时器捕获,定时器PWM输出,SPI、USART,还有摄像头总线,DMA,应该就这么多了,其他的也忘得差不多了。哦。。。还有中断,这个最重要,怎么能忘了呢。。。哈哈,大概是因为他太基本了吧。

不是飞思卡尔啊,我是电磁组的,我说的是瑞萨杯,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用PID控制的角度传感器和电机的

网友C: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倒立摆需要角度传感器,步进电机(要带驱动器的),一个金属支架,最主要的是算法,就是怎样判断运动的位置和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倒立摆需要角度传感器,步进电机(要带驱动器的),一个金属支架,最主要的是算法,就是怎样判断运动的位置和方向。

2011年是正向摆吧  那年挺简单的

网友:
谢啦,已做好

网友C:
厉害啊,我们当年做的就不是很好啊。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资料吗,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我们当年做的就不是很好啊。

我是参考大四学长做的,我说的做好还不是很完善,还是需要调P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