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两句C语言代码,在stm32开发中遇到的。

楼主:
首先,小白一个,还没入门,高手别见笑,多包涵
如题,最近在看用stm32的FSMC驱动dm9000a的例程,用的bank1,FSMC_A16与DM9000a的CMD连接,16bit模式,FSMC_A[24:0]对应HADDR[25:1],有几行C语言代码不是很明白,在下边

#define DM9000_IO_CMD    *((__IO uint16_t *)0x60000000) //

#define DM9000_IO_DATA   *((__IO uint16_t *)0x60020000) //

......

static u16 ior(u16 reg)

{

    u16 read_data = 0;

        DM9000_IO_CMD =  reg;

        read_data = DM9000_IO_DATA;

    return read_data;

}

*((__IO uint16_t *)0x60000000)这个表达式意思是:这是个指针的指针?转不过来了,谁能说明白一些?为什么是16位?

最后谁有关于FSMC或是DM9002单片机驱动的资料,比较详细的。手上资料不全,都是直接上了TCP/UIP的,程序太大了,只想要一个很简单的,访问以下寄存器,发个数据什么的,现在还不会用呢.跪求,,,,,,,,

网友:
就是代表指向0x60000000地址的指针,这里就是直接对0x60000000内存单元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把0x60000000这个数用(__IO uint16_t *)强制转换为地址,然后再用* 对该地址进行访问。转为16位的是因为你想在从这个地址开始读取/写入两个字节的内容。也就是访问两个字节

网友B:
打算开始学stm32 但是51学的不咋的 是升入学51好还是学stm32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开始学stm32 但是51学的不咋的 是升入学51好还是学stm32好?

我也是刚开始玩stm32,51用过,不过也没怎么精通,大学毕业设计用51做了一套板子。现在的是项目需要,而且stm32速度更快,功能更强所以就用它了,慢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0x60000000这个数用(__IO uint16_t *)强制转换为地址,然后再用* 对该地址进行访问。转为16位的是因为你想在从这个地址开始读取/写入两个字节的内容。也就是访问两个字节

哦,明白一些了,dm9000a是工作在16位模式下的,所以要16位的?SD0~SD15接在了FSMC_D0~D15,如果访问0x60000000地址那么A16(CMD)就会被拉低,往里面写数据16位的,就相当于FSMC_D15~D0把这16位数据传到了dm9000a的SD15~SD0上是吧?

最后,谢谢哈

网友: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建议看看微机原理的书,,里面有讲怎么算地址空间的。

网友:
#define DM9000_IO_DATA   *((__IO uint16_t *)0x60020000) //
意思是把0x60020000的类型强制转为16位无符号整形的地址, *((__IO uint16_t *)0x60020000)实际上就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DM9000_IO_DATA   也就代表这个参数值,并且是一个占2个字节内存空间的参数值。后面那个函数返回的实际上也就是0x60020000这个地址的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