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保护LED电路的方法

楼主:
一、LED电路的基本概念

     LED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可见光的半导体,它改变了白炽灯钨丝发光与节能灯三基色粉发光的原理,而采用电场发光。据分析,LED的特点非常明显,寿命长、光效高、无辐射与低功耗。LED的光谱几乎全部集中于可见光频段,其发光效率可达80~90%.将LED与普通白炽灯、螺旋节能灯及T5三基色荧光灯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普通白炽灯的光效为12lm/W,寿命小于2000小时,螺旋节能灯的光效为60lm/W,寿命小于8000小时,T5荧光灯则为96lm/W,寿命大约为10000小时,而直径为5毫米的白光LED为20~28lm/W,寿命可大于100000小时。有人还预测,未来的LED寿命上限将无穷大。

大功率,指发光工率大,一般指0.5W、1W、3W、5W或更高的。光强与流明是比小功率大,但同样散热也很大,现在大功率都是单颗应用,加很大的散热片。小功率一般是0.06W左右的。插件和食人鱼等。现在LED手电一般是用小功率用的,光散不散,取决于LED的发光角度,有大角度小角度之分,小角度不散,大角度才散。

      而有些LED在使用中的各种原因导致电流增大,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那么这种增大的电流超过一定的时间和幅度后LED就会损坏。那么让我们来具体了解导致LED损坏的具体原因。

二、LED损坏的原因主要有:

1.电压的突然升高。

2.中某个组件或印制线条或其他导线的短路而形成LED供电通路的局部短路,使这个地方的电压增高。

3.LED因为自身的质量原因损坏因而形成短路,它原有的电压降就转嫁到其他LED上。

4.内的温度过高,使LED的特性变坏。

5.内部进了水,水是导电的。

6.配的时候没有做好防静电的工作,使LED的内部已经被静电所伤害。尽管施加的是正常电压和电流值,也是极易造成LED的损坏。

了解了以上造成LED损坏的因素。那么,我该怎么样进行LED电路的保护呢?

三、保护LED电路的方法如下:

1.LED电路中采用保险丝(管)

由于保险丝是一次性的,且反应速度慢,效果差、使用麻烦,所以保险丝不适宜用于LED灯成品中,因为LED灯现在主要是在城市的光彩工程和亮化工程。它要求LED保护电路要很苛刻:在超出正常使用电流时能立即启动保护,让LED的供电通路就被断开,使LED和电源都能得到保护,在整个灯正常后又能够自动恢复供电,不影响LED工作。电路不能太复杂体积不能太大,成本还要低。所以采用保险丝的方式实现起来很困难。

2.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简称TVS)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它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极短时间的速度,使自己两极间的高阻立即降低为低阻,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把两极间的电压钳位元在一个预定的电压值,有效的保护了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具有回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一致性好、钳位元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要寻找满足要求电压值的TVS器件很不容易。 LED光珠的损坏主要是因为电流过大使芯片内部过热造成的。 TVS只能探测过电压不能探测过电流。要选择合适的电压保护点很难掌握,这种器件就无法生产也就很难在实际中使用。

3.选择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又称为高分子聚合物正温度热敏电阻PTC,是由聚合物与导电粒子等构成。在经过特殊加工后,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构成链状导电通路。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或元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自恢复保险丝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或环境温度升高)时,大电流(或环境温度升高)所产生的热量使聚合物迅速膨胀,也就切断了导电粒子所构成的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超温状态)消失后,聚合物冷却,体积恢复正常,其中导电粒子又重新构成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又呈初始的低阻状态。在正常工作状态自恢复保险管的发热很小,在异常工作状态它的发热很高阻值就很大,也就限制了通过它的电流,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具体的电路中,可以选择:

①分路保护。一般LED灯是分成很多串接支路。我们可以在每个支路的前面加一支PTC组件分别进行保护。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精确性高,保护的可靠性好。

②总体保护。在所有光珠的前面加接一支PTC组件,对整灯进行保护。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简单,不占体积。对于民用产品来说,这种保护在实际使用中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本文通过先介绍LED电路的基本概念、LED损坏的原因及LED电路保护的方法的分享,先对LED电路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然后分析造成LED损坏的原因,最后提出了LED电路的保护的方法。分享了利用保险丝和抑制二极管等,可以实现LED电路的保护。希望本文可以为您带来有效的帮助。

网友:
跟着楼主长知识!

网友:
学习了,我现在的项目中,都会在电源输入端加上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几毛钱的成本可以带来很大安全保障,就当是买平安吧。

网友:
长知识来了啊 谢谢分享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应该怎样选? 比喻 我驱动24W的  在输入端串联一个多大规格的自恢复保险丝   16V  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