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实现2GHz带通滤波器问题。求指导!

楼主:
各位大神,fF级电容怎么实现,需要做LC滤波器,频率2GHz的,另外关于高Q电容电感的使用环境,高Q到底有什么作用,怎样通俗理解,麻烦给小弟指导下!

网友:
可以用LC实现,仿真,高Q电感插损小,选择性好

网友:
这个2G的带通用LC不容易做出来,还得看其他的指标,带宽之类的,上次我给人家调一个1.2GHz的带通,调了很久,,,,最后也就是这样子了,

----------------------------------------------------------

这个是3db带宽100多MHz

--------------------------------------------------------------------

实物

---------------------------------------------------------------------

这个滤波器调的都蛋疼,,,,,,绕电感都不下50个。。。。。收都磨破了。。。。

------------------------------------------------------------------------

在往上做,我也没有做过LC的了,基本上GHz的就用微带了,很方便,很简单。。。。

网友:
上GHz的就用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