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西数 WD Elements 移动硬盘

楼主:
本来周末预备修修收音机的,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正好因为需要试一个SSD硬盘,却一时找不到硬盘盒,正好有一个西数 WD Elements 500G移动硬盘,就想把它拆开换成SSD试试行不行。

移动硬盘正面

这个硬盘盒没有使用任何螺钉,只使用了塑料卡扣固定。从正面的缝中,小心的用指甲或工具就可以轻松拆开。

拆下上面板,就可以看到2.5寸硬盘了。

本来想试试用硬盘盒装SSD,但是没有想到西数竟然用了一体化的底板,这样就没有办法把硬盘盒USB部分分开。这也限制了以后硬盘的用途,它也无法在直接安装到其它地方了。

硬盘还有防震的橡胶垫片,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垫片使用了手机上常见的六角形螺钉固定。

网友A:
在计算机上试吧,通过USB无法准确测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机上试吧,通过USB无法准确测速的。

这次又是粗心了,想当然电脑可以用SATA3的buSSD,结果拆开才发现一体机里面没有多的SATA接口了。光驱也不是SATA接口的,用不了。

网友C:
好奇怪的电脑,竟然没有sata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的电脑,竟然没有sata接口

没有多的了,一体机的主板和常规的不太一样,像是定制的。一个SATA3接到硬盘了,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接口了,是白色的0.25mm的XH4插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多的了,一体机的主板和常规的不太一样,像是定制的。一个SATA3接到硬盘了,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接口了,是白色的0.25mm的XH4插座。

明白了。一体机据说玩游戏很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一体机据说玩游戏很爽

没有啊。当初看中一体机,就是因为比较省空间,除了电源线和键盘,就没有其它线了。扩展性和配置其实都比不上普通台式机。

网友D:
SSD为什么要用硬盘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D为什么要用硬盘盒啊

想试试看是不是好的,因为粗心没有注意到PC上没有SATA接口了。

网友:
我的一点硬盘是可以拆,可以换接口,盒子也是分开的

网友:
应该跟硬盘支持的接口协议什么的,还有硬件的速度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次又是粗心了,想当然电脑可以用SATA3的buSSD,结果拆开才发现一体机里面没有多的SATA接口了。光驱也不是SATA接口的,用不了。

仔细看看主板,有时只是没焊SATA插座,如果有,从旧主板上拆一个焊上。对于一体机,其实最麻烦的是电源和安装位。一体机本来就不是为扩充性设计的,以家用娱乐、上网为主,非此,不适合买一体机,哪怕ITX微型机都好过一体机。当然,同样配置下的价格也不同,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主板,有时只是没焊SATA插座,如果有,从旧主板上拆一个焊上。对于一体机,其实最麻烦的是电源和安装位。一体机本来就不是为扩充性设计的,以家用娱乐、上网为主,非此,不适合买一体机,哪怕ITX微型机都好过一体机。当然,同样配置下的价格也不同,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的确这样,一体机只是方便一点,但扩展性很差。

网友:
USB接口的硬盘也可以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当初看中一体机,就是因为比较省空间,除了电源线和键盘,就没有其它线了。扩展性和配置其实都比不上普通台式机。

一体机屏幕大。
我有朋友为了玩游戏买一体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