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有没有高端mos和低端mos具体解释和用法。

楼主:
最近看资料总是出现高端mos和低端mos,我看了一些解释,NMOS一般源极接地,当栅极电压大于一定值时候就会导通,所以NMOS一般用作低端驱动MOS,而PMOS一般源极接高电位,当栅极电压小于一定值时候就会导通,故而PMOS一般用作高端驱动。这个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就是指这类MOS是高端MOS或者是低端MOS吗?希望前辈指点!

网友:
不管高端驱动还是低端驱动,只要理解了MOS管的导通原理就理解它的应用情况。

根据其导通情况,PMOS的S极要高于D极,而NMOS却相反。

网友:
开关电源的半桥都是用双nmos。

网友:
高端nmos的驱动只需要增加一个自举电路。

网友:
楼主理解不正确。
P沟MOS管的电压容量和电流容量都不如N沟MOS,所以只有小功率(电压较低,电流较小)的电路中才会采用P沟MOS。大功率应用,如3楼所说,全桥半桥都是采用N沟MOS,不用P沟MOS。
所谓“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是指驱动串联推挽的高电位侧管子和驱动低电位侧的管子。显然这两个驱动信号必须互相隔离,且驱动信号与功率管源极有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