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4357

楼主:
有没有大神调过lpc4357的评估板的,关于串口怎么起不来啊
连nxp给的demo都跑不通

网友:
检查连线,看看有没有连接好,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来自两个方面:1.  硬件连接问题,看看你板子上的跳帽之类的有没有正确; 2.  驱动和烧录软件问题,如果你是串口到串口的线那么不用驱动也可,如果是usb转串口的线,是需要驱动的。另外,看看设备管理区中com口是否显示正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