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焊盘十字过孔直连、走线与铺铜间距设置

楼主:
第一个是设置过孔为直连接,焊盘为十字连接

在Polygon Connect Style下建两个规则

将所有的设置为十字连接

另一个在高级查询里输入“IsVia",连接方式设置为直连

第二个是设置普通走线间距和铺铜使用不同间距

例如走线为6mil,铺铜为15mil,通常需要先设置全局走线为15mil铺铜,然后再改回来。比较麻烦。
按照 下边的方法设置后就不再需要反复修改走线间隔了。
Clearance下建两个规则

先在

一个为标准走线间隔

另一个在高级查询里输入“IsRegion",然后输入铺铜的间隔,保存后重新铺铜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什么同一个网络的练不到一块找到解决办法没有。比如GND管脚,拉出来一段线再敷铜的时候敷铜就把这段线让开了。,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

网友:
我的正常,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呀

网友:
赞,太有用了!!!

尤其是第二个覆铜间距的设置,一直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这下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同一个网络的练不到一块找到解决办法没有。比如GND管脚,拉出来一段线再敷铜的时候敷铜就把这段线让开了。,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

铺铜设置问题,如图:

铺铜类型选择all same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铺铜设置问题,如图:

铺铜类型选择all same就好啦~

我记得试过这儿,记不清了,我再试试

网友:
这个技巧太棒了,不然画图的时候要烦死

网友C:
之前画PCB过孔和焊盘都选择直连的,这个设置技巧真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画PCB过孔和焊盘都选择直连的,这个设置技巧真的不错啊!

应该谢谢楼主的经验奉献,,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多时了

网友:
第二个是设置普通走线间距和铺铜使用不同间距“”
这个方法,AD总是崩溃,试了3次都是一样,进行DRC的瞬间就崩溃。求解……

网友:
谢谢 楼主  分享 这个我搞了挺久得了   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