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16的JTAG连接有问题

楼主:
第一次做一个实现音频采集的板子,JTAG连接不上!!TCK输出500KHz

已经排除了几种可能错误:

1,复位。通过CPLD进行了先复位200ms后拉高的操作

2,JTAG各个管脚的上拉都没问题

3,DSP的时钟是外部16M,10倍频。测得CLKOUT的输出频率是40MHz。

感觉DSP的配置上都正确,NMI,INT0-3#,BIO#都正确配置了。

可就是提示连接不上,主要就是TCK应该输出10MHz却500KHz。

但实在找不到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们帮帮找问题呢!

网友:
好桑心!没人理我

网友A:
找其他板子在同一个电脑和仿真器连一下看看,不行就重新拖一下dsp的引脚,检查原理图和复位引脚。我用c2000但是没用过c5000和c6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其他板子在同一个电脑和仿真器连一下看看,不行就重新拖一下dsp的引脚,检查原理图和复位引脚。我用c2000但是没用过c5000和c6000

用一块5410的板子试了,连接正常!TCK输出为10MHz。
5416的复位是挂在CPLD上,上电后先复位200ms,然后一直拉高。这样试了还是连接不上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52 @ 0xDED1)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0.872.0)

网友A:
那这个可能有问题,仿真器跟片子连接的时候应该会对复位信号有操作的,你去看一下ti有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我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可能有问题,仿真器跟片子连接的时候应该会对复位信号有操作的,你去看一下ti有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我不太确定

好吧,,谢谢啦!!

网友:
谢谢支持!问题已解决,是DSP的MP/MC#管脚问题,正确的是应该默认拉低